厦门小巨人数控马扎克系统怎样设定螺距的大小---请教

楼主(2009-08-01):
我单位有台LGMazak(马扎克)系统数控机床,现在车螺纹只能车螺距4以下的,我想问一下怎样设定螺纹的参数呀!!现在来了一种活螺距是6的,哪位师傅知道参数是多少呀!!

网友:
如果设螺距为6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
直接在螺纹模块的螺距中输入就行了,如果不是标准的螺纹牙高,改一下牙高选项就行了

网友:
咦!
楼主怎么不吱声了?
不管什么机床,车螺纹,首先是受车削工艺限制。然后,工件转速有极限,Z轴运动速度有极限。比如,Z轴速度极限是2000,你工件转速设为400,那螺距最大只能到5.即使你设10(排除自动检查),那车出来还是5.想车大螺距螺纹怎么办?要么修改Z轴速度极限,要么降低工件转速。就这么简单。

网友:
最好的办法,打电话问机床制造商,我不明白就打电话去问的

网友(2010-01-26):
你看一下车螺纹单元的TPC资料,如有改螺距那个参数的话,在那里可以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