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节流口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01):
两种插装阀的区别 , 控制油口实线和虚线有何不同 ?图中的节流口是什么意思 ?

 请大家讨论

网友:
左图电磁阀怪怪的。几位几通,看不明白。节流口起到缓冲作用。
个人意见。。

网友:
节流口用来调节主阀的动态性能。

网友:
左边的插装阀的控制回路是由进插装阀的管理控制的,右边的插装阀的控制回路是由单独的液压回路控制的,节流阀起缓冲作用。

网友:
书上说实线是工作管路,虚线是先导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