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箱整形?

楼主(2009-08-01):
5mm钢板焊接的液压油箱,焊完后采用什么方法整形?

网友(2012-01-15):
定位和焊接做得好,应该不需要整形,没那么高的要求吧。

网友:
楼上 同志 说得很对,

网友:
不需要整形,焊接时定位好就可以了

网友:
在焊接时就要考虑变形, 采取反变形, 夹具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