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制孔用螺栓如何使用?

楼主(2009-08-01):
我用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连接两个法兰,其中一个是标准减速机的法兰,我已经知道法兰的孔径是21.8(没有标注公差),另一个法兰是我自己配的,那我这个法兰的孔径要加工到什么尺寸呢?
(已知M20的螺栓无螺纹部分的直径是21)

楼主:
我在那法兰孔上标注的是“直径21铰孔,与M20铰制孔用螺栓配”,但我不知道是紧配还是怎么样?有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贴一个图吧
你是想在你设计的法兰上加工M20的螺纹?

楼主:
图在二楼了
不是加工螺纹,应该是铰孔。但是它们的配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不清楚。
而且买来的减速机上的孔大了那么多,再用这样的螺栓还有意义吗?

楼主:
自己顶上来

网友:
一般的螺栓承受拉力,绞制孔用螺栓是承受剪切力,需要配合精度.
一般的法兰用一般的螺栓就行.

网友:
你为什么要选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连接两个法兰?
直接采用在你的法兰上加工4个M20的螺孔这样连接方式不行吗?我一般要控制好直径200的公差
不了解你具体安装情况

网友:
根据图片确认,此为有对中榫型的凸缘联轴器,全用普通螺栓连接,靠拧紧螺栓使接合面产生摩擦力来传递扭矩,单个螺栓的预紧力如下:
F = 2T / (Dzμ)
各参数意义如下:
T:传递扭矩
D:螺栓中心圆直径
z:螺栓数
μ:联轴器间摩擦系数

若采用铰制孔螺栓连接,则是靠螺栓的剪力传递扭矩,预紧力就无须很大。孔和栓上部的公称尺寸必须相同,为便于选择铰刀,选用基孔制,配合可选H7/m6,把螺栓冷冻后装配。

Φ20H7/m6的最大间隙为0.01,最大过盈为0.0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

网友:
我用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连接两个法兰,其中一个是标准减速机的法兰,我已经知道法兰的孔径是21.8(没有标注公差),另一个法兰是我自己配的,那我这个法兰的孔径要加工到什么尺寸呢?
(已知M20的螺栓无螺纹部分的直 ...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加工到可以把螺栓塞进去就行了,大了也没关系

网友:
铰制孔用螺栓----我认为不仅用在二个零件之间的联接,有定位功能还要承受剪切力,使用过程中有时还需拆卸。直销、锥销有以上定位和承受剪切力的功能,选用铰制孔用螺栓主要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怕一般的定位销飞出零件销孔。

铰制孔用螺栓是热处理过的,定心外径是磨削过的。
(内六角螺栓也是热处理过的), 一般的螺栓是不热处理

1、若减速机的法兰相当于联轴器,是传递扭矩的,铰制孔用螺栓要承受剪切力.
    楼主的二个零件的孔径应选用φ22H7铰制孔。
2、若减速机的法兰是起减速机安装作用的,那么就选φ21。
   这时铰制孔用螺栓的定位承受剪切力功能已大大降低,类似于一般的联接螺栓。
   从楼主的零件图来看,减速机的法兰是起安装作用的,
3、因减速机法兰销孔是φ20.8,注意铰制孔用螺栓的φ21长度应小于自制法兰的厚度,要不然联接装配无法到位
    可以选用内六角螺栓

网友:
侧面是否可考虑用螺栓定位,减速器是通用件,并且通常轴与其他部分联结精度较高,不是太好控制.

网友:
为何要用铰制孔螺栓呢
一般的不行啊!

楼主:
你为什么要选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连接两个法兰?
直接采用在你的法兰上加工4个M20的螺孔这样连接方式不行吗?我一般要控制好直径200的公差
不了解你具体安装情况
引用 网友B:

客户要求用这样的螺栓,但以前没用过,所以心里感觉有些发虚,怕万一哪儿弄的不好,所以在这儿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楼主: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加工到可以把螺栓塞进去就行了,大了也没关系
引用 网友C:

谢谢扬天大侠!

楼主:
根据图片确认,此为有对中榫型的凸缘联轴器,全用普通螺栓连接,靠拧紧螺栓使接合面产生摩擦力来传递扭矩,单个螺栓的预紧力如下:
F = 2T / (Dzμ)
各参数意义如下:
T:传递扭矩
D:螺栓中心圆直径
z:螺栓数 ...
引用 网友A:

看了您说的这些,我就全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回猫侠:这个机构应该是既要传递扭矩,又要起到安装作用。
您说的我还是有点儿不明白:
您说的第一条“如果传递扭矩,应选用φ22H7铰制孔”,第二条“如果起安装作用,那么就选φ21”。是不是两个数值应该反过来,传递扭矩用φ21H7,安装选φ22。

网友:
没那么复杂。标准法兰是个大孔,还在意其连接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纳闷这一点呢?可客户就要求用那种螺栓。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铰制螺栓呢?法兰靠止口定位,只是用螺栓拧紧不就行了吗?

网友:
既然要求用铰制孔螺栓,就将Φ21.8的孔铰成Φ22不就成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需要想那么多吧!你用法兰配合具体有什么实用呢?这个可以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来确定你的孔大小

网友:
这种情况不需要铰制孔螺栓连接。
如果客户一定需要,做好螺栓,量好尺寸,然后配铰法兰的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可能理解错了,铰制孔用螺栓的上半部无螺纹部分的直径是21,法兰的直径是21.8,大出了0.8,所以我感觉用这样的螺栓有些没必要。

网友:
与用户探讨一下,用内六角螺栓加锥销定位,在你这里是一样的。

网友:
回猫侠:这个机构应该是既要传递扭矩,又要起到安装作用。
您说的我还是有点儿不明白:
第一条“如果传递扭矩,应选用φ22H7铰制孔”,
第二条“如果起安装作用,那么就选φ21”。
是不是两个数值应该反过来,传 ...
引用 楼主:

第一条确实有问题
当时想当然地认为铰制螺栓定心外径应是φ22h7,
后查了设计资料,M20的铰制螺栓定心外径是φ21h7,不知φ21H7的现成铰刀是否有?

铰制螺栓---具备联接、承受剪切力、定位、安全可靠,常见用在旋转体上。
某单位的油泵联轴器的铰制螺栓是自己设计自己加工的。

楼主的零件业主要求用铰制螺栓,那么就把这二个法兰销孔铰至φ21H7

减速机(包括电动机)的联接法兰上一般用螺栓联接却可。至少我没见到过用铰制螺栓的结构
减速机一般来说是固定不动的,我认为电机厂家设计时已考虑到输出功率,用多少大的直径?用几个螺栓?安装中心圆直径多少大?能保证使用要求的!!

楼主:
多谢猫侠!
我想接受前面几位大侠的建议,先和客户沟通一下。看能否改用普通螺栓加定位销。

网友(2010-12-24):
拟若想要用铰孔螺栓,那么你的法兰只能非标了,具体螺栓铰制孔及铰制螺栓的尺寸、公差手册上有啊

网友:
可以把法兰孔径定为21。8.螺杆连接部位为21。8+-0。02.螺纹部分为m20.

网友:
还是与客户沟通好吧。

网友(2011-04-06):
开你的设计 绞制孔是螺栓的剪力在作用啊 ,一般螺栓 是通过法兰摩擦力传递扭矩

网友(2011-05-27):
配铰用的

网友(2012-07-14):
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2014-03-06):
不是定位用的吗

网友:
铰孔有必要吗?纯粹浪费工时。一般减速机输出轴端都有一个凸台,在法兰上必须挖出与之配合的孔来,这个孔与凸台就满足了对中要求。我不知道你法兰孔要铰孔到底为了什么?为了对中完全没必要。难道是为了难为装配工?

网友(2014-05-01):
要学习的路还好长呀,努力

网友(2022-02-09):
既然人家孔没有公差,你为什么用铰制孔螺栓呢?

网友(2022-11-10):
引用 楼主:
我在那法兰孔上标注的是“直径21铰孔,与M20铰制孔用螺栓配”,但我不知道是紧配还是怎么样?有哪位大侠给 ...

如果要用标准的六角头铰制孔螺栓(新标准已改为六角头加强杆螺栓),只能用M22的标准六角头铰制孔螺栓,光杆部分直径Φ23h9,法兰孔装配好后按基轴制的过渡配合铰孔到直径为Φ23。如果要选用M20的六角头铰制孔螺栓,只能制造非标六角头铰制孔螺栓,毛坯光杆部分大于Φ22,带孔铰好后,根据孔的尺寸按基孔制过渡配合再加工六角头铰制孔螺栓的光杆部分。重型设备的维修一般选择后者,用非标六角头铰制孔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