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批轴(拉杆轴),镀铬后表面有麻点,分布不均---请教

楼主(2009-08-01):
公司有批轴(拉杆轴),材质40CR,长度2米,直径Φ90,基本工艺为:车—磨—粗抛—电镀——精抛,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轴表面有麻点,分布不均,数量多少也不一,但一般不少于2点,严重的更有划伤痕迹,请问这种工序对吗?出现问题的原因会在那里?这5道工序中其中粗抛与电镀是由外协厂家来完成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那里出错了.

请各位达人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麻点应该是基体被腐蚀了。应该是电镀的问题。可与你的电镀配套厂沟通一下嘛

楼主:
麻点应该是基体被腐蚀了。应该是电镀的问题。可与你的电镀配套厂沟通一下嘛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认为电镀厂的问题,但是由于某种关系我们还不能取缔这个外协厂家,所以还是想办法怎么来帮助他们了。我们觉得除了电镀问题外,粗抛环节什么因数会造成这个现象呢?轴上有时候不光是麻点,还有类似划伤痕迹,是不是砂带划伤的呀?

网友:
要是 光是麻点的 话 有可能是电镀厂的  镀铜工艺不好
铜上镀出来有麻点 以后的镀层 都会有
要是在广东这里 可以加我的 QQ317693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