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进出油口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1):
请教一个电磁阀进出油口的问题

图示所示的  比方说电磁阀换向时  P口油液一定要像图示所示箭头方向流动么?T口油液一定要像图示所示箭头方向流动么?可不可以反向流动呢?有时看图时挺矛盾的,感觉按图示流动走不通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可以反向使用,但注意T口的使用压力
按图示B口不打孔不好,阀芯和阀体既然是相与运动,当然有间隙,有间隙就有油液渗到另一端造成油液积加,长时间使用会造成换向困难,

网友:
从原理上看应采用常开的两位三通阀,断电时P口常通,得电时液压油回油箱。
箭头方向与阀的液动力有关,通常不能反向使用,除非负载压力极低。若需要双向,应选择双向流动的阀,即图形为双向箭头。

网友:
箭头不一定代表油流的方向。

网友:
那只是个示意图  只表示那一路是油液可以通过的

楼主:
真是矛盾啊  不知道油液到底是不是一定要与箭头方向流动一致

网友:
油都是从高压流向低压的,你注意一下,阀下面注明的是P,那是压力源,外负荷压力不会超过他;T是回油,外负载不可能低于他,所以油流的方向如箭头所示。
假如PT互换位置,那么油流方向就与箭头方向不一致,但此时你要注意阀的泄漏油要能正常排出。

网友:
只是表示哪只回路是通的。

网友:
楼主有什么可矛盾的,是不是举个例子?

网友:
你装阀的时候装反了就可以了。

网友:
认同7楼的看法

网友(2009-10-21):
7楼回答的很有道理.

网友:
反过来也可以哟,但要符合系统要求

网友(2010-04-17):
我遇到过,有些阀是不能反向流动的,这要看具体发的使用说明

网友:
箭头只是表示那两个油口是相通的,但电磁阀的O口最好不要接压力油口,那样会造成换向困难,至于A,B口和P口之间倒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装阀的时候装反了就可以了。- P+ U7 G, c" q* z3 j
引用 网友A:
这样岂不是将P口和T口接反了吗?这是不可以的。

网友:
内泄油能回油箱? 2# sfcp

网友:
不可以。6通径的4个定位点上下各两个,上面两个和下面两个之间的距离不一样,但能装上,装上之后就密封不好了,肯定要漏油。10通径的更不能换了。

网友:
换向阀油口是用规定的,及标准的。除了6通经的可以反装,其它是不可以的。我觉得那个英德康说的有理,要考虑阀口的液动力。我也从没见过设计人员敢那样设计油路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