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型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是什么阀?有啥作用?

楼主(2009-08-01):
请问各位先导型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是什么阀 有啥作用

网友:
为了防止负载自由下落 ( 负载 ) 而保持背压的压力控制阀+单向阀称为平衡阀。它通常用来防止液压缸活塞因负载重量而高速下落 , 即限制液压缸活塞的运动速度。

论坛有不少关于平衡阀文章,查双向平衡阀或单向平衡阀也可以查到。

网友:
支持2楼意见!

网友:
哪个是跟顺序阀并联的吧

网友:
竟然这样描述平衡阀。

网友:
回转马达上也有加这两个平衡阀!

网友(2010-01-18):
就是平衡阀

网友:
没看明白呀    怎么实现的防止负载下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