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二维与三维在布局一起打印

楼主(2009-08-01):
如图!我是在网上看到的!但没介绍怎么操作!!我可以确定它是出在cad的!但有什么方法可以那样?望大家讲解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讲?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在PDF中有种功能可以实现,而且插入的三维图像可以像在画图软件中一样直接旋转观察。楼主的意思是这只是一张图片马?

网友:
CAD里呈现不出楼主图片里这样的效果,一般都是PDF格式,或在工程图里再现出的效果。

网友:
solidworks三维图转成cad插入

楼主:
哦!但是在cadcad 布局里不能够的到那样的效果吗?我在86看到的!下面是连接http://www.86cad.cn/cad/2008-08/117.htm!我想是在ccadad布局里得到的吧!

网友:
在另外一个局域里把三维视图定位,然后用视图UCS,再复制在另外一个平面局域里就可以了

网友:
proe软件也能实现你那个功能

网友(2009-10-21):
在布局里多开几个视窗

网友:
5# 天思 我每张下发的图纸都是三视图配上三维效果图的!用的是04版的,个人觉得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网友:
先把三维视图定位好,然后用视图UCS,再把二维的图纸贴到三维的模型中就好了,,
就是一个视窗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