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选型---求助

楼主(2009-08-01):
第一次设计一台机床电路,用三相380V,可是设备上只有2.2KW的电机是三相的,其余都用220,请问,我的空开和接触器该怎么确定电流呀。具体是一台三相2.2KW的电机,220V的加热管,3KW一组,2KW一组,其余用电器一共3KW。

网友:
空开的电流应该是你设备总输入功率换算出来的电流乘以一个安全系数,电机和加热丝的的交流接触器都用32A常用的就够了,大点也可以,别太小,否则过电流造成触点粘连,照明电压不能也用220V吧,查一查相关机床电气标准规范吧,感觉你这里该考虑的东西还有不少,电机断路器、隔离变压器、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