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钻头、铰刀、丝锥

楼主(2009-08-01):
材料好像是为38CrMnV,热处理硬度是HRC56-62,工件上要加工φ8、φ12 公差0.02/0,还有M10的螺孔,请教用什么钻头,绞刀和丝锥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请教各位

网友:
加工设备?
加工批量?
螺纹你确定是热后加工吗?

网友:
有专门超硬的加工的钻头丝锥铰刀,价格不菲哦

楼主:
就是普通的铣床或是加工中心,螺纹确定是热后加工,总共5件外形是方的,专门超硬的加工的钻头丝锥铰刀是那里做的,都是什么牌号啊?

网友:
总共才5件产品呀?我说的都是进口的

楼主:
进口的也行啊,给说说吧。

网友:
钻头osg,nachi,黛杰,三菱都有,丝锥osg,emuge,yamawa,铰刀定做合金涂层的

网友(2023-07-08):
权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