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如何保持较高炉龄.

楼主(2009-08-01):
中频炉如何保持较高炉龄.

网友(2009-11-02):
现在公司用的就是中频炉,所以来了

网友(2010-10-24):
很好,FEICHANGHAO,HHHHHH

网友:
谢谢楼主,我们即将用中频炉了,顶啊

网友(2011-04-02):
中频炉这些产品主要用于钢(铁)水,提高温度。从其他冶炼设备(如高炉,转炉,冲天炉),钢(铁)水,成热感应炉,然后微调组成,并正式提出最后的浇注温度和温度。一般设计所提出的温度和2〜3℃/ min的能力。
注:为提高热效率保温炉之间的衬里和卷钢涂料,必须足够厚放置的高温隔热材料,如云母及类似的表现。炉衬烧结的致密化程度与耐火材料的化学组成、粒度配比、烧结工艺和烧结温度等因素有关。正常情况下,环境温度很低(<300℃,偶尔有金属液接近其表面时胶泥层会释放出少量残余的水分,使绝缘电阻降低,系统提供早期报警。炉底打结达到所需高度时刮平,即可放置坩埚模。对此,应注意保证坩埚模与感应圈同心,上下调整垂直,模样尽量与所筑炉底紧密结合,调整周边间隙相等后用三个木楔卡紧,中间吊重物压上,避免炉壁打结时石英砂产生位移。
信息来源于www.shhuayan.com

网友:
正在用中频炉,参考下,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