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平面为什么有刀纹?

楼主(2009-08-01):
各位大虾,您们好!
     我们车间最近在做汽车的排气管,零件材料为40Cr,20#工序采用一面两销定位,在数控加工中心上用刀盘铣削平面,用的是山特的刀片,切削参数没问题,铣削过程中用了加士多的切削液,但是我们铣出来的平面有时会有刀纹,加工过程中的响声也比较大,工艺上要求表面粗糙度要达到3.2,个人认为是工艺系统的刚度有问题导致表面有刀纹,但是还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还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刀齿的跳动。
你用的刀具型号是什么?刀片型号呢?

网友:
铣平面要想没有刀纹,那主轴的精度要小于0.1um才行,机床的精度也要到1um。想想看,0.01mm的误差,造成的纹路就有10um!

网友:
铣削平面铣出来的平面有时会有刀纹,主要看刀纹正常不。响声看切削三要素咋样。40Cr应好加工

网友:
铣平面会出现刀纹,我认为是铣刀和工件不垂直造成的

网友:
有刀纹很正常!有跳动就不正常了!!检查主轴与走刀的搭配,40Cr应该加工不难的!!!

网友:
1、是使用什么进刀方向,使用不同的切削方向,会有不同效果;
2、加工参数也会影响刀具的加工稳定性;
3、夹具的刚性也是要考虑的。

楼主:
进刀方向一开始是采用G01直线进刀的,后来可能改成圆弧进刀。工装的辅助支撑也很有问题的。

楼主:
刀片是没有跳动的。

网友:
也可能与机床的精度有关系,主轴是不是跳动的大

网友A:
你说切削时声音大,很可能吃刀量太大,机床刚性不能承受使其震动!导致有振纹!

网友:
改变刀具后状况如何了?

网友:
刀盘是满刀进给还是1/2刀切削?

网友:
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就是楼上好多人说到的,自己对着看一下,仔细分析。

网友(2009-09-12):
銑平面有刀纹很正常的,但如果刀纹很粗糙,就要检查刀具、润滑液、切削参数跟机床主轴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与装夹不牢靠有关系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

网友:
你的切削用量是否合理啊,还有你的刀具和工件的垂直度咋样?

楼主:
更正下,零件材料为QT500,铣平面先粗后精,粗铣分三次走刀,采用G03进刀方式,用的是Φ56的铣刀盘,
刀片型号为山特WKP35,N=1400r/min,f=450mm/r,f每齿=450/1400/5=0.06mm/r.
精铣用的是Φ100的刀盘,刀片4230铣刀片,N=1000r/min,f=300mm/r,f每片刀片=300/1000/8=0.0375mm/r,采用G01方式一次走刀。

网友:
好像铣床铣出的 都有刀纹吧,可能没有刀纹吗 ?如果是真的  那好想学学

网友:
有刀纹应该正常吧,材料厚度是多少?

网友:
铣的时候当然会有刀纹,就是加工纹路,如果是声音很响可能是转速太快,进给慢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铣刀的悬伸太长,导致刚性不足,产生振刀,同时可以加修光刃的刀片改进表面粗糙度。

网友(2012-09-06):
工装夹具强度不够,转速与切削量不相符.

网友:
铣削平面正常就会有刀纹的,铣削不是加工平面的最好方法,但因为效率高、方便,所以广泛采用,好的平面加工方法是刨!但效率低,应用场合也很多时候受机构限制。

如果楼主出现的刀纹很严重,超出正常范围,那就是楼上很多朋友分析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下,零件材料为QT500,铣平面先粗后精,粗铣分三次走刀,采用G03进刀方式,用的是Φ56的铣刀盘,
刀片 ...

每转450mm……开玩笑吧!是450/min吧.我觉得你精铣时F给100然后盘刀刀粒就只装一个试试

网友:
料硬了,打一下硬度看看。

网友:
原因太多了 主要还在机床

网友:
仅供参考
铣床加工时为消除交叉纹理
常把主轴倾斜少许角度
但加工面是弧形

网友(2013-09-15):
修光刃调的怎么样?

网友:
刀纹正常啊,震刀纹就不正常了

网友:
3.2的光洁度应该不用太考虑机庆的精度,建议还是检查一下工艺系统的刚性还有刀具是否装好吧

网友:
铣床加工平面有走刀纹正常,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
可能是铣削平面的盘铣刀刀头产生震动引起刀纹过大,可采取将盘铣刀刀片减少,刀盘用一个或两个刀片铣削试试看

网友:
你用的是钻攻中心还是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切削时声音大,很可能吃刀量太大,机床刚性不能承受使其震动!导致有振纹!

同意

网友(2013-11-26):
铣刀一般都有刀纹,和楼上说的一样,看正常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