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火、正火、淬火、回火工艺

楼主(2009-08-02):
金属热处理是将金属工件放在一定的介质中加热到适宜的温度,并在此温度中保持一定时间后,又以不同速度冷却的一种工艺方法。
    金属热处理是机械制造中的重要工艺之一,与其它加工工艺相比,热处理一般不改变工件的形状和整体的化学成分,而是通过改变工件内部的显微组织,或改变工件表面的化学成分,赋予或改善工件的使用性能。其特点是改善工件的内在质量,而这一般不是肉眼所能看到的。
    为使金属工件具有所需要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除合理选用材料和各种成形工艺外,热处理工艺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钢铁是机械工业中应用最广的材料,钢铁显微组织复杂,可以通过热处理予以控制,所以钢铁的热处理是金属热处理的主要内容。另外,铝、铜、镁、钛等及其合金也都可以通过热处理改变其力学、物理和化学性能,以获得不同的使用性能。
    在从石器时代进展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过程中,热处理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早在公元前770~前222年,中国人在生产实践中就已发现,铜铁的性能会因温度和加压变形的影响而变化。白口铸铁的柔化处理就是制造农具的重要工艺。
    公元前六世纪,钢铁兵器逐渐被采用,为了提高钢的硬度,淬火工艺遂得到迅速发展。中国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两把剑和一把戟,其显微组织中都有马氏体存在,说明是经过淬火的。
    随着淬火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冷剂对淬火质量的影响。三国蜀人蒲元曾在今陕西斜谷为诸葛亮打制3000把刀,相传是派人到成都取水淬火的。这说明中国在古代就注意到不同水质的冷却能力了,同时也注意了油和尿的冷却能力。中国出土的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中山靖王墓中的宝剑,心部含碳量为0.15~0.4%,而表面含碳量却达0.6%以上,说明已应用了渗碳工艺。但当时作为个人“手艺”的秘密,不肯外传,因而发展很慢。
    1863年,英国金相学家和地质学家展示了钢铁在显微镜下的六种不同的金相组织,证明了钢在加热和冷却时,内部会发生组织改变,钢中高温时的相在急冷时转变为一种较硬的相。法国人奥斯蒙德确立的铁的同素异构理论,以及英国人奥斯汀最早制定的铁碳相图,为现代热处理工艺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人们还研究了在金属热处理的加热过程中对金属的保护方法,以避免加热过程中金属的氧化和脱碳等。
    1850~1880年,对于应用各种气体(如氢气、煤气、一氧化碳等)进行保护加热曾有一系列专利。1889~1890年英国人莱克获得多种金属光亮热处理的专利。
    二十世纪以来,金属物理的发展和其它新技术的移植应用,使金属热处理工艺得到更大发展。一个显著的进展是1901~1925年,在工业生产中应用转筒炉进行气体渗碳 ;30年代出现露点电位差计,使炉内气氛的碳势达到可控,以后又研究出用二氧化碳红外仪、氧探头等进一步控制炉内气氛碳势的方法;60年代,热处理技术运用了等离子场的作用,发展了离子渗氮、渗碳工艺;激光、电子束技术的应用,又使金属获得了新的表面热处理和化学热处理方法。

二 金属热处理的工艺
    热处理工艺一般包括加热、保温、冷却三个过程,有时只有加热和冷却两个过程。这些过程互相衔接,不可间断。
    加热是热处理的重要步骤之一。金属热处理的加热方法很多,最早是采用木炭和煤作为热源,进而应用液体和气体燃料。电的应用使加热易于控制,且无环境污染。利用这些热源可以直接加热,也可以通过熔融的盐或金属,以至浮动粒子进行间接加热。
    金属加热时,工件暴露在空气中,常常发生氧化、脱碳(即钢铁零件表面碳含量降低),这对于热处理后零件的表面性能有很不利的影响。因而金属通常应在可控气氛或保护气氛中、熔融盐中和真空中加热,也可用涂料或包装方法进行保护加热。
    加热温度是热处理工艺的重要工艺参数之一,选择和控制加热温度 ,是保证热处理质量的主要问题。加热温度随被处理的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目的不同而异,但一般都是加热到相变温度以上,以获得需要的组织。另外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当金属工件表面达到要求的加热温度时,还须在此温度保持一定时间,使内外温度一致,使显微组织转变完全,这段时间称为保温时间。采用高能密度加热和表面热处理时,加热速度极快,一般就没有保温时间或保温时间很短,而化学热处理的保温时间往往较长。
    冷却也是热处理工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步骤,冷却方法因工艺不同而不同,主要是控制冷却速度。一般退火的冷却速度最慢,正火的冷却速度较快,淬火的冷却速度更快。但还因钢种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例如空硬钢就可以用正火一样的冷却速度进行淬硬。
    金属热处理工艺大体可分为整体热处理、表面热处理、局部热处理和化学热处理等。根据加热介质、加热温度和冷却方法的不同,每一大类又可区分为若干不同的热处理工艺。同一种金属采用不同的热处理工艺,可获得不同的组织,从而具有不同的性能。钢铁是工业上应用最广的金属,而且钢铁显微组织也最为复杂,因此钢铁热处理工艺种类繁多。
    整体热处理是对工件整体加热,然后以适当的速度冷却,以改变其整体力学性能的金属热处理工艺。钢铁整体热处理大致有退火、正火、淬火和回火四种基本工艺。
    退火→将工件加热到适当温度,根据材料和工件尺寸采用不同的保温时间,然后进行缓慢冷却(冷却速度最慢),目的是使金属内部组织达到或接近平衡状态,获得良好的工艺性能和使用性能,或者为进一步淬火作组织准备。
正火→将工件加热到适宜的温度后在空气中冷却,正火的效果同退火相似,只是得到的组织更细,常用于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也有时用于对一些要求不高的零件作为最终热处理。
    淬火→将工件加热保温后,在水、油或其它无机盐、有机水溶液等淬冷介质中快速冷却。淬火后钢件变硬,但同时变脆。为了降低钢件的脆性,将淬火后的钢件在高于室温而低于710℃的某一适当温度进行长时间的保温,再进行冷却,这种工艺称为回火。退火、正火、淬火、回火是整体热处理中的“四把火”,其中的淬火与回火关系密切,常常配合使用,缺一不可。
    “四把火”随着加热温度和冷却方式的不同,又演变出不同的热处理工艺 。为了获得一定的强度和韧性,把淬火和高温回火结合起来的工艺,称为调质。某些合金淬火形成过饱和固溶体后,将其置于室温或稍高的适当温度下保持较长时间,以提高合金的硬度、强度或电性磁性等。这样的热处理工艺称为时效处理。把压力加工形变与热处理有效而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使工件获得很好的强度、韧性配合的方法称为形变热处理;在负压气氛或真空中进行的热处理称为真空热处理,它不仅能使工件不氧化,不脱碳,保持处理后工件表面光洁,提高工件的性能,还可以通入渗剂进行化学热处理。
    表面热处理是只加热工件表层,以改变其表层力学性能的金属热处理工艺。为了只加热工件表层而不使过多的热量传入工件内部,使用的热源须具有高的能量密度,即在单位面积的工件上给予较大的热能,使工件表层或局部能短时或瞬时达到高温。表面热处理的主要方法,有激光热处理、火焰淬火和感应加热热处理,常用的热源有氧乙炔或氧丙烷等火焰、感应电流、激光和电子束等。

    化学热处理是通过改变工件表层化学成分、组织和性能的金属热处理工艺。化学热处理与表面热处理不同之处是后者改变了工件表层的化学成分。化学热处理是将工件放在含碳、氮或其它合金元素的介质(气体、液体、固体)中加热,保温较长时间,从而使工件表层渗入碳、氮、硼和铬等元素。渗入元素后,有时还要进行其它热处理工艺如淬火及回火。化学热处理的主要方法有渗碳、渗氮、渗金属、复合渗等。
    热处理是机械零件和工模具制造过程中的重要工序之一。大体来说,它可以保证和提高工件的各种性能 ,如耐磨、耐腐蚀等。还可以改善毛坯的组织和应力状态,以利于进行各种冷、热加工。
例如白口铸铁经过长时间退火处理可以获得可锻铸铁,提高塑性 ;齿轮采用正确的热处理工艺,使用寿命可以比不经热处理的齿轮成倍或几十倍地提高;另外,价廉的碳钢通过渗入某些合金元素就具有某些价昂的合金钢性能,可以代替某些耐热钢、不锈钢;工模具则几乎全部需要经过热处理方可使用。

三 钢的分类
    钢是以铁、碳为主要成分的合金,它的含碳量一般小于2.11% 。钢是经济建设中极为重要的金属材料。钢按化学成分分为碳素钢(简称碳钢)与合金钢两大类。碳钢是由生铁冶炼获得的合金,除铁、碳为其主要成分外,还含有少量的锰、硅、硫、磷等杂质。碳钢具有一定的机械性能,又有良好的工艺性能,且价格低廉。因此,碳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随着现代工业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碳钢的性能已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于是人们研制了各种合金钢。合金钢是在碳钢基础上,有目的地加入某些元素(称为合金元素)而得到的多元合金。与碳钢比,合金钢的性能有显著的提高,故应用日益广泛。
    由于钢材品种繁多,为了便于生产、保管、选用与研究,必须对钢材加以分类。按钢材的用途、化学成分、质量的不同,可将钢分为许多类:
(一). 按用途分类
按钢材的用途可分为结构钢、工具钢、特殊性能钢三大类。
1.结构钢:
(1).用作各种机器零件的钢。它包括渗碳钢、调质钢、弹簧钢及滚动轴承钢。
(2).用作工程结构的钢。它包括碳素钢中的甲、乙、特类钢及普通低合金钢。
2.工具钢:用来制造各种工具的钢。根据工具用途不同可分为刃具钢、模具钢与量具钢。
3.特殊性能钢:是具有特殊物理化学性能的钢。可分为不锈钢、耐热钢、耐磨钢、磁钢等。
(二). 按化学成分分类
按钢材的化学成分可分为碳素钢和合金钢两大类。
碳素钢:按含碳量又可分为低碳钢(含碳量≤0.25%);中碳钢(0.25%<含碳量<0.6%);高碳钢(含碳量≥0.6%)。
合金钢:按合金元素含量又可分为低合金钢(合金元素总含量≤5%);中合金钢(合金元素总含量=5%--10%);高合金钢(合金元素总含量>10%)。此外,根据钢中所含主要合金元素种类不同,也可分为锰钢、铬钢、铬镍钢、铬锰钛钢等。
(三). 按质量分类
按钢材中有害杂质磷、硫的含量可分为普通钢(含磷量≤0.045%、含硫量≤0.055%;或磷、硫含量均≤0.050%);优质钢(磷、硫含量含硫量≤0.030%)。
此外,还有按冶炼炉的种类,将钢分为平炉钢(酸性平炉、碱性平炉),空气转炉钢(酸性转炉、碱性转炉、氧气顶吹转炉钢)与电炉钢。按冶炼时脱氧程度,将钢分为沸腾钢(脱氧不完全),镇静钢(脱氧比较完全)及半镇静钢。
钢厂在给钢的产品命名时,往往将用途、成分、质量这三种分类方法结合起来。如将钢称为普通碳素结构钢、优质碳素结构钢、碳素工具钢、高级优质碳素工具钢、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钢等。均≤0.040%);高级优质钢(含磷量≤0.035%、

四 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
金属材料的性能一般分为工艺性能和使用性能两类。所谓工艺性能是指机械零件在加工制造过程中,金属材料在所定的冷、热加工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性能。金属材料工艺性能的好坏,决定了它在制造过程中加工成形的适应能力。由于加工条件不同,要求的工艺性能也就不同,如铸造性能、可焊性、可锻性、热处理性能、切削加工性等。所谓使用性能是指机械零件在使用条件下,金属材料表现出来的性能,它包括机械性能、物理性能、化学性能等。金属材料使用性能的好坏,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与使用寿命。
在机械制造业中,一般机械零件都是在常温、常压和非强烈腐蚀性介质中使用的,且在使用过程中各机械零件都将承受不同载荷的作用。金属材料在载荷作用下抵抗破坏的性能,称为机械性能(或称为力学性能)。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是零件的设计和选材时的主要依据。外加载荷性质不同(例如拉伸、压缩、扭转、冲击、循环载荷等),对金属材料要求的机械性能也将不同。常用的机械性能包括:强度、塑性、硬度、韧性、多次冲击抗力和疲劳极限等。下面将分别讨论各种机械性能。

楼主:
1. 强度
强度是指金属材料在静荷作用下抵抗破坏(过量塑性变形或断裂)的性能。由于载荷的作用方式有拉伸、压缩、弯曲、剪切等形式,所以强度也分为抗拉强度、抗压强度、抗弯强度、抗剪强度等。各种强度间常有一定的联系,使用中一般较多以抗拉强度作为最基本的强度指标。
2. 塑性
塑性是指金属材料在载荷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永久变形)而不破坏的能力。
3. 硬度
硬度是衡量金属材料软硬程度的指标。目前生产中测定硬度方法最常用的是压入硬度法,它是用一定几何形状的压头在一定载荷下压入被测试的金属材料表面,根据被压入程度来测定其硬度值。
常用的方法有布氏硬度(HB)、洛氏硬度(HRA、HRB、HRC)和维氏硬度(HV)等方法。
4. 疲劳
前面所讨论的强度、塑性、硬度都是金属在静载荷作用下的机械性能指标。实际上,许多机器零件都是在循环载荷下工作的,在这种条件下零件会产生疲劳。
5. 冲击韧性
以很大速度作用于机件上的载荷称为冲击载荷,金属在冲击载荷作用下抵抗破坏的能力叫做冲击韧性。
五 退火--淬火--回火
(一).退火的种类
1. 完全退火和等温退火
完全退火又称重结晶退火,一般简称为退火,这种退火主要用于亚共析成分的各种碳钢和合金钢的铸,锻件及热轧型材,有时也用于焊接结构。一般常作为一些不重要工件的最终热处理,或作为某些工件的预先热处理。
2. 球化退火
球化退火主要用于过共析的碳钢及合金工具钢(如制造刃具,量具,模具所用的钢种)。其主要目的在于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并为以后淬火作好准备。
3. 去应力退火
去应力退火又称低温退火(或高温回火),这种退火主要用来消除铸件,锻件,焊接件,热轧件,冷拉件等的残余应力。如果这些应力不予消除,将会引起钢件在一定时间以后,或在随后的切削加工过程中产生变形或裂纹。
(二).淬火
为了提高硬度采取的方法,主要形式是通过加热、保温、速冷。最常用的冷却介质是盐水,水和油。盐水淬火的工件,容易得到高的硬度和光洁的表面,不容易产生淬不硬的软点,但却易使工件变形严重,甚至发生开裂。而用油作淬火介质只适用于过冷奥氏体的稳定性比较大的一些合金钢或小尺寸的碳钢工件的淬火。
(三).回火
1. 降低脆性,消除或减少内应力,钢件淬火后存在很大内应力和脆性,如不及时回火往往会使钢件发生变形甚至开裂。
2. 获得工件所要求的机械性能,工件经淬火后硬度高而脆性大,为了满足各种工件的不同性能的要求,可以通过适当回火的配合来调整硬度,减小脆性,得到所需要的韧性,塑性。
3. 稳定工件尺寸
4. 对于退火难以软化的某些合金钢,在淬火(或正火)后常采用高温回火,使钢中碳化物适当聚集,将硬度降低,以利切削加工。

六 常用炉型的选择
炉型应依据不同的工艺要求及工件的类型来决定
1.对于不能成批定型生产的,工件大小不相等的,种类较多的,要求工艺上具有通用性、
多用性的,可选用箱式炉。
2.加热长轴类及长的丝杆,管子等工件时,可选用深井式电炉。
3.小批量的渗碳零件,可选用井式气体渗碳炉。
4.对于大批量的汽车、拖拉机齿轮等零件的生产可选连续式渗碳生产线或箱式多用炉。
5.对冲压件板材坯料的加热大批量生产时,最好选用滚动炉,辊底炉。
6.对成批的定型零件,生产上可选用推杆式或传送带式电阻炉(推杆炉或铸带炉)
7.小型机械零件如:螺钉,螺母等可选用振底式炉或网带式炉。
8.钢球及滚柱热处理可选用内螺旋的回转管炉。
9.有色金属锭坯在大批量生产时可用推杆式炉,而对有色金属小零件及材料可用空气循环加热炉。

七、表面处理资料
(1)钢结构的防火处理
钢材是一种不会燃烧的建筑材料,它具有抗震、抗弯等特性。在实际应用中,钢材既可以相对增加建筑物的荷载能力,也可以满足建筑设计美感造型的需要,还避免了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不能弯曲、拉伸的缺陷,因此钢材受到了建筑行业的青睐,单层、多层、摩天大楼,厂房、库房、候车室、候机厅等采用钢材都很普遍。但是,钢材作为建筑材料在防火方面又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它的机械性能,如屈服点、抗拉及弹性模量等均会因温度的升高而急剧下降。
    钢结构通常在450~650℃温度中就会失去承载能力,发生很大的形变,导致钢柱、钢梁弯曲,结果因过大的形变而不能继续使用,一般不加保护的钢结构的耐火极限为15分钟左右。这一时间的长短还与构件吸热的速度有关。
  要使钢结构材料在实际应用中克服防火方面的不足,必须进行防火处理,其目的就是将钢结构的耐火极限提高到设计规范规定的极限范围。防止钢结构在火灾中迅速升温发生形变塌落,其措施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如采用绝热、耐火材料阻隔火焰直接灼烧钢结构,降低热量传递的速度推迟钢结构温升、强度变弱的时间等。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其原理是一致的。下面介绍几种不同钢结构的防火保护措施。

  一、外包层。就是在钢结构外表添加外包层,可以现浇成型,也可以采用喷涂法。现浇成型的实体混凝土外包层通常用钢丝网或钢筋来加强,以限制收缩裂缝,并保证外壳的强度。喷涂法可以在施工现场对钢结构表面涂抹砂泵以形成保护层,砂泵可以是石灰水泥或是石膏砂浆,也可以掺入珍珠岩或石棉。同时外包层也可以用珍珠岩、石棉、石膏或石棉水泥、轻混凝土做成预制板,采用胶粘剂、钉子、螺栓固定在钢结构上。
  二、充水(水套)。空心型钢结构内充水是抵御火灾最有效的防护措施。这种方法能使钢结构在火灾中保持较低的温度,水在钢结构内循环,吸收材料本身受热的热量。受热的水经冷却后可以进行再循环,或由管道引入凉水来取代受热的水。
  三、屏蔽。钢结构设置在耐火材料组成的墙体或顶棚内,或将构件包藏在两片墙之间的空隙里,只要增加少许耐火材料或不增加即能达到防火的目的。这是一种最为经济的防火方法。
      四、膨胀材料。采用钢结构防火涂料保护构件,这种方法具有防火隔热性能好、施工不受钢结构几何形体限制等优点,一般不需要添加辅助设施,且涂层质量轻,还有一定的美观装饰作用,属于现代的先进防火技术措施。
  目前,高层钢结构建筑日趋增多,尤其是一些超高层建筑,采用钢结构材料更为广泛。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火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扑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筑设计时,加大对建筑材料的防火保护,以增强其耐火极限,并在建筑内部制订必要的应急方案,以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常用火焰喷涂塑料材料及性能
塑料种类很多,根据塑料受热的性能,可分为热塑性塑料及热固性塑料两大类。火焰喷涂用塑料粉末一般由塑料原料加上改性材料制成,这些改性材料,包括各种填料、颜料、流平剂、增韧剂等。通过改性,使塑料粉末容易进行火焰喷涂。使制成的涂层具有所要求的颜色和各种性能。
热塑性塑料的特点是可随温度上升而变软或熔化,冷却后则凝固成型变硬,这个过程为可逆过程可反复进行多次,通常热塑性塑料,具有优良的抗化学性、韧性和弯曲性能,火焰喷涂常用的热塑性塑料主要有聚乙烯、尼龙、聚丙烯、聚苯硫醚、氯化聚醚、EVA等,其中以聚乙烯、尼龙应用最多最广。
热固性塑料的特点是用某些较低聚合度的予聚体树脂,在一定温度下或加入固化剂条件下,固化成不能再次熔化或熔融的,质地坚硬的最终产物,温度再升高,产品只能分解,不能再软化。热固性塑料分子量较低,所以具有较好的流平性、润湿性;因而能很好地粘附在工件表面,并具有较好的装饰性能。火焰喷涂常用的热固性塑料粉末有环氧、环氧/聚酯及聚酯粉末等。
1、聚乙烯(PE)
聚乙烯为白色透明物质,外观似石蜡,可着色,可弯曲,稍具延伸性。
聚乙烯是乙烯的高分子聚合物,因生产方法不同,产品分为高密度 HDPE(低压0.9411~0.965)。中密度MDPE(中压0.926~0.940)低密度LDPE(高压 0.910~0.025)。三者性质相似,但高密度聚乙烯在无负载和短期内耐温较高些(HDPE为100℃,LDPE为 75℃),高密度聚乙烯最高使用温度为70℃,低密度聚乙烯为60℃,聚乙烯最低使用温度为-70℃。
通常,聚乙烯随密度增加,抗张强度、硬度、耐热性均增高。
聚乙烯有优良的耐蚀性,对非氧化性酸(如盐酸、稀硫酸、氢氟酸)、稀硝酸、碱、油(冷)和盐溶液都有良好的耐蚀性,能耐极性有机物(醇、酮)、水。在室温下耐一般溶剂,但在 60℃以上溶于芳烃、氯化溶剂及熔蜡中,有些溶剂能使其溶胀。

聚乙烯不耐浓硝酸、浓硫酸和其它强氧化剂的腐蚀。
聚乙烯粉末涂层的物理化学性能如表 1。
表1聚乙烯粉末涂层的物理化学性能

注:试验采用 1.5m钢板,涂后在30~35℃条件下、酸碱浸渍10d溶剂油类分别浸渍30d和100d后测试。
聚乙烯粉末涂层与其它涂层性能比较见表 2
表2聚乙烯等其它品种粉末涂层的性能比较

2、尼龙(聚酰胺)

尼龙是一种应用很广的热塑性塑料,最高应用温度为 80~120℃,最低使用温度为-50~-60℃。
尼龙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十分耐碱和大多数盐水、稀酸。但不耐强酸和氧化性酸的腐蚀。对烃、酮、酯、油类抗蚀能力良好,不耐酚和甲酸的腐蚀。
尼龙强度高,坚韧、耐磨损,有润滑作用,所以常用作耐磨涂层,如:印刷机械中的钢制墨辊、车床导轨、润滑涂层如轴承等。
尼龙对生物侵蚀是惰性的,无毒,受细菌作用,可作食品和牛奶等容器表面涂层。
火焰喷涂常用的尼龙粉末有尼龙 11、尼龙12、尼龙1010及一些二元、三元共聚尼龙,尼龙层与金属附着力好

续表 4 尼龙11涂层的耐化学品性能
3、聚丙烯
聚丙烯是丙烯的高分子量聚合物,外观似聚乙烯但比聚乙烯更轻更透明。聚丙烯密度低(0.90)耐蚀性和聚乙烯相似,且较低,应用温度范围为-14~+120℃。除浓硝酸,发烟硫酸、氯磺酸等强氧化性酸外,能耐大多数的有机和无机酸、碱和盐,对应力腐蚀破裂的抗蚀性良好。80℃以下能耐有机溶剂,但能被某些强有机溶剂破坏。
聚丙烯强度高于聚乙烯,软化点较高(180℃)。硬度接近尼龙,刚性好,常温下耐冲击性能良好。耐温性高,在低应力下可长期使用于110~120℃。

4、聚苯硫醚(PPS)
聚苯硫醚通常指对苯基硫的聚合物。交联前是一种线型结构,呈热塑性,是一类具有支链、无结晶熔点、高粘度聚合物、交联后呈热固性,若予以充分加热,却还能软化到一定程度,因此并非真正热固性塑料。
聚苯硫醚密度1.36,熔点288℃,是一种硬而脆、热稳定性优良的热塑性塑料,同时它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和粘结性,适当的强度,应用温度范围为-148~+250℃。
聚苯硫醚的化学惰性及耐高温性使它成为良好的耐腐蚀涂层。

聚苯硫醚防腐涂层可耐170℃下的各种溶剂,200℃下的各种酸碱、盐和化学药品,但易受卤素和氧化性介质,如游离氯、溴、硝酸、过氧化氢等腐蚀。聚苯硫醚的熔区宽300~420℃,故有良好的流动性,且无毒、不燃。与金属的粘接力强,因此是一种良好的耐腐蚀涂层

楼主:
5、氯化聚醚
氯化聚醚是线型、高结晶度的热塑性塑料,具有较高的熔点(180℃),优良的耐热、耐腐蚀性能以及良好的机械性能和电性能。抗冲击强度高,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优良,吸水性小。应用温度范围为-30~+120℃。
氯化聚醚的耐蚀性仅次于聚四氟乙烯,可与聚三氟氯乙烯媲美,除强氧化性酸如浓硫酸、浓硝酸外,能耐各类酸、碱、盐及大多数有机溶剂的腐蚀,不耐液氯、氟、溴的腐蚀。
氯化聚醚的导热系数低于大多数耐腐蚀热塑性塑料,适宜作绝热材料。

6、EVA(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
EVA是乙烯与醋酸乙烯酯的共聚物,是一种具有橡皮似弹性的热塑性塑料。EVA的性能与醋酸乙烯酯(VA)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VA越少,越像低密度聚乙烯,而VA越多越像橡皮。EVA在较广的温度范围(-45~70℃)质坚韧,加入填料能使刚性和硬度提高。填料增多,对其主要性能影响不大,耐紫外光及臭氧。
EVA熔点低,(80~100℃)密度0.93~0.95。施工方便,化学物理性能良好,耐稀酸、浓碱、不耐浓酸,50℃以上能溶于芳烃及氯化溶剂中。耐候性优于聚乙烯。EVA还有良好的抗霉菌生长的特性,可作食品容器防护涂层。

7、氟塑料

氟塑料是各种含氟塑料的总称,由含氟单体如四氟乙稀,六氟丙烯,三氟氯乙烯,偏氟乙烯,氟乙烯及乙烯等单体通过均聚或共聚反应制得,按数量及用途来说,以聚四氟乙烯(F4)最为重要。其它还有聚三氟氯乙烯(F3),聚全氟代乙丙烯(F46)等。
氟塑料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能,摩擦系数极低,与其它物质亲和力最小,具有优良的不粘性。尤其是其化学性能优异,热稳定性能好。如F4,除了金属钠、氟元素及其化合物对它有侵蚀作用外,其他诸如强酸、强碱、油脂、去污剂及有机溶剂等化学药品均对它不起作用,使用温度范围为-200~+260℃。为抗蚀性最好的塑料。
氟塑料本身无毒,但遇热分解时,则产生剧毒,所以应特别注意。

8、环氧粉末涂料

环氧树脂是环氧基的高分子聚合物的通称,未固化前它属于热塑性树脂,加入固化剂后能发生一系列交联反应,形成具有附着力极佳,坚韧度和抗化学性能均好的热固性树脂,环氧树脂能耐一般溶剂,耐稀酸、稀碱、强碱,不耐强氧化剂如硝酸、浓硫酸等的腐蚀,耐水性非常好,最高使用温度为90~100℃(一般型)、150℃(耐热型)。
在热固性粉末涂料中,环氧粉末涂料是首先应用的一个品种,也是粉末涂料中,销售量占首位的品种。
环氧粉末涂料有有光、半光、无光环氧粉末涂料(普通型)和防腐型环氧粉末涂料之分。普通环氧粉末密度1.5~1.8、熔点85~95℃。

9、环氧/聚酯粉末涂料

环氧/聚酯粉末是由环氧、聚酯为主要原料的热固性粉末涂料。它比环氧粉末具有更好的装饰性、耐候性。
环氧/聚酯粉末密度1.4~1.8、熔点85℃~95℃。

(3)复合热处理对CrWMn钢组织的影响
内容摘要:摘要:研究了CrWMn钢经复合热处理后的组织变化。结果表明,采用790℃/680℃循环球化退火可代替常规等温球化退火,并能缩短球化退火周期,节约能源。采用高温固溶处理加790℃/680℃循环球化退火,可获得高弥散度碳化物,使CrWnMn钢的最终组织得到改善,强韧性明显提高。复合热处理。
摘 要:研究了CrWMn钢经复合热处理后的组织变化。结果表明,采用790℃/680℃循环球化退火可代替常规等温球化退火,并能缩短球化退火周期,节约能源。采用高温固溶处理加790℃/680℃循环球化退火,可获得高弥散度碳化物,使CrWnMn钢的最终组织得到改善,强韧性明显提高。
关键词:CrWMn钢;复合热处理;球化退火;显微组织

1 前言
CrWMn钢可用于制造各种形状复杂的冷挤压模和冲裁模,具有较高的淬透性,淬火和低温回火后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但经常规热处理后此钢易形成网状碳化物,在模具的受力部位形成开裂和剥落。模具的失效主要是由磨损、强度和韧性不足而造成的。本文拟通过适当的复合热处理来改善CrWMn钢的组织,提高其强度和韧性,以获得较好的综合性能。
2 试验过程
试验用CrWMn钢为?40mm棒材,为淬火+低温回火态,硬度58HRC。其主要化学成分见表1。
表1 CrWMn钢的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w(%)
元素CCrWMnSi 含量0.90~
1.050.90~
1.201.20~
1.600.8~
1.100.15~
0.35
对CrWMn钢的复合热处理分为两个步骤,一是预处理,二是淬火+低温回火。预处理工艺见图1。

图1 CrWMn钢预处理工艺
(a) 常规退火(b) 等温球化退火
(c) 循环球化退火(d) 高温固溶+循环球化退火
CrWMn钢经不同工艺预处理后,选择组织形态、分布较好的试样,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进行淬火+低温回火的最终热处理,观察其组织形态与分布,测定硬度变化。最终热处理工艺见图2。

图2 CrWMn钢淬火+回火工艺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图3为CrWMn钢经不同预处理工艺处理后的显微组织照片,CrWMn钢经常规退火后的硬度为180~190HB,经图1所示热处理工艺处理后为180~200HB。

图3 CrWMn钢预处理后组织
(a) 常规退火(b)等温球化退火(c) 循环球化退火(d) 固溶+循环球化退火
由图3可看出,经常规退火处理后的CrWMn钢组织中碳化物呈片状分布;经810℃等温球化退火处理后,碳化物呈不规则的颗粒状分布在铁素体基体上,分布不均匀;经790℃/680℃3次循环球化退火处理后,颗粒状碳化物尺寸变小,分布较为均匀;经1050℃固溶加790℃/680℃3次循环球化退火处理后,碳化物呈细小颗粒状析出且弥散程度高。

从工艺上看,在获得相同硬度情况下,用790℃/680℃3次循环球化退火,不仅可代替830℃等温球化退火,而且能改善组织中碳化物的形态和分布、缩短球化退火时间,节约能源。这是因为循环球化退火在Ac1(750℃)以上加热保温过程中,片状珠光体中的碳化物从尖角处溶解破断,而在Ar1(710℃)以下保温过程中,在原片状碳化物的平面处析出颗粒状碳化物,从而加速了CrWMn钢球化过程的进行,改善了碳化物的形态和分布。在1050℃高温条件下,CrWMn钢中大量难溶的W、Cr等合金元素的碳化物溶入奥氏体中,经油淬后得到马氏体或下贝氏体组织,在随后进行的790℃/680℃循环球化退火过程中,则会弥散地析出点状的W、Cr的碳化物。

因此,对于一般要求的CrWMn钢,采用790℃/680℃3次循环球化退火工艺,既可满足组织和硬度的要求,又能提高生产率,降低能耗;而对要求较高的可选用1050℃高温固溶加790℃/680℃3次循环球化退火的预处理工艺。

图4为经1050℃固溶加790℃/680℃3次循环球化退火处理后,经不同温度油淬低温回火后的CrWMn钢的显微组织。

图4 CrWMn钢不同温度淬火+低温回火后组织
(a) 790℃淬火+200℃回火(b) 830℃淬火+200℃回火(c) 870℃淬火+200℃回火(d) 900℃淬火+200℃回火
4    结论

(1) 对CrWMn钢采用790℃/680℃ 3次循环球化替代常规退火、等温球化退火,不仅可以改善其组织状态和性能,而且还可以提高热处理生产率,降低能耗。
(2) 1050℃固溶加790℃/680℃ 3次循环球化退火,可进一步改善CrWMn钢的组织状态分布,提高其性能。
(3) 经1050℃固溶加790℃/680℃ 3次循环球化退火处理后,再经830℃油淬200℃回火处理,CrWMn钢组织均匀而细小,碳化物弥散程度高,其耐磨性和综合性能好。■

作者简介:陈文华(1963—),男,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属表面改性及金属材料焊接。联系电话:025-4892912(O)
作者单位:陈文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210016)

参考文献:
[1]蒋修治译.模具钢热处理[J].模具技术,1994(1).
[2]蔡 繤等.低温快速球化处理[J].金属热处理,1992(4):8~11.
[3]满 波.高碳钢和轴承钢的周期球化退火工艺[J].金属热处理,1993(6):43~44.
八、淬火介绍

楼主:
(1)钢的淬火
淬火时将钢加热到Ac3或Ac1以上,保温一定时间使其奥氏体化,再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快速冷却,从而发生马氏体转变的热处理工艺。淬火钢得到的组织主要是马氏体(或下贝氏体),此外,还有少量残余奥氏体及未溶的第二相。淬火的目的是提高钢的硬度和耐磨性。
1、 淬火加热温度
    碳钢的淬火加热温度可利用Fe-Fe3C相图来选择。

对于亚共析碳钢,适宜的淬火温度为Ac3+30~50℃,使碳钢完全奥氏体化,淬火后获得均匀细小的马氏体组织。对于过共析碳钢,适宜的淬火温度为Ac1+30~50℃。淬火前先进行球化退火,使之得到粒状珠光体组织,淬火加热时组织为细小奥氏体晶粒和未溶的细粒状渗碳体,淬火后得到隐晶马氏体和均匀分布在马氏体基体上的细小粒状渗碳体组织。对于低合金钢,淬火加热温度也根据临界点Ac1或Ac3来确定,一般为Ac1或Ac3以上50~100℃。高合金工具钢中含有较多的强碳化物形成元素,奥氏体晶粒粗化温度高,故淬火温度亦高。
2、淬火加热时间
  为了使工件各部分完成组织转变,需要在淬火加热时保温一定的时间,通常将工件升温和保温所需的时间计算在一起,统称为加热时间。
    影响淬火加热时间的因素较多,如钢的成分、原始组织、工件形状和尺寸、加热介质、炉温、装炉方式及装炉量等。
  钢在淬火加热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会产生过热、过烧或表面氧化、脱碳等缺陷。
  过热是指工件在淬火加热时,由于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造成奥氏体晶粒粗大的现象。过热不仅使淬火后得到的马氏体组织粗大,使工件的强度和韧性降低,易于产生脆断,而且容易引起淬火裂纹。对于过热工件,进行一次细化晶粒的退火或正火,然后再按工艺规程进行淬火,便可以纠正过热组织。
  过烧是指工件在淬火加热时,温度过高,使奥氏体晶界发生氧化或出现局部熔化的现象,过烧的工件无法补救,只得报废。
(2)钢的表面淬火
表面淬火是对工件表层进行淬火的工艺。它是将工件表面进行快速加热,使其奥氏体化并快速冷却获得马氏体组织,而心部仍保持原来塑性、韧性较好的退火、正火或调质状态的组织。表面淬火后需进行低温回火,以减少淬火应力和降低脆性。表面淬火可有效提高工件表面层的硬度和耐磨性,达到外硬内韧的效果,并可造成表面层压应力状态,提高疲劳强度,延长工件的使用寿命。
1.感应加热表面淬火
    感应加热表面淬火法的原理如图1-66(a)所示。把工件放入由空心铜管绕成的感应线圈中,当感应线圈通以交流电时,便会在工件内部感应产生频率相同、方向相反的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在工件内自成回路,故称为“涡流”。涡流在工件截面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如图1-66(b)所示,表面电流密度最大,心部电流密度几乎为零,这种现象称为集肤效应。由于钢本身具有电阻,因而集中于工件表面的涡流,几秒种可使工件表面温度升至800~1000℃,而心部温度仍接近室温,在随即喷水(合金钢浸油)快速冷却后,就达到了表面淬火的目的。
    感应加热时,工件截面上感应电流密度的分布与通入感应线圈中的电流频率有关。电流频率愈高,感应电流集中的表面层愈薄,淬硬层深度愈小。因此可通过调节通入感应线圈中的电流频率来获得工件不同的淬硬层深度,一般零件淬硬层深度为半径的1/10左右。对于小直径(10~20mm)的零件,适宜用较深的淬硬层深度,可达半径的1/5,对于大截面零件可取较浅的淬硬层深度,即小于半径1/10以下。
2.火焰加热表面淬火
    火焰加热表面淬火法是用乙炔一氧火焰(最高温度3200℃)或煤气一氧火焰(最高温度2000℃),对工件表面进行快速加热,并随即喷水冷却。淬硬层深度一般为2~6mm。适用于单件小批量生产以及大型零件(如大型轴类、模数齿轮等)的表面淬火。火焰加热表面淬火的优点是设备简单,成本低,灵活性大。缺点是加热温度不易控制,工件表面易过热,淬火质量不够稳定。
3.激光加热表面淬火
    激光加热表面淬火是以高能量激光束扫描工件表面,使工件表面快速加热到钢的临界点以上,利用工件基体的热传导实现自冷淬火,实现表面相变硬化。
    激光加热表面淬火加热速度极度快(105~106℃/s),因此过热度大,相变驱动力大,奥氏体形核数目剧增,扩散均匀化来不及进行,奥氏体内碳及合金浓度不均匀性增大,奥氏体中碳含量相似的微观区域变小,随后的快冷(104℃/s)中不同微观区域内马氏体形成温度有很大差异,产生细小马氏体组织。由于快速加热,珠光体组织通过无扩散转化为奥氏体组织;由于快速冷却,奥氏体组织通过无扩散转化为马氏体组织,同时残余奥氏体量增加,碳来不及扩散,使过冷奥氏体碳含量增加,马氏体中碳含量增加,硬度提高。
    激光加热表面淬火后,工件表层获得极细小的板条马氏体和孪晶马氏体的混合组织,且位错密度极高,表层硬度比淬火+低温回火提高20%,即使是低碳钢也能提高一定的硬度。
    激光淬火硬化层深度一般为0.3~1mm,硬化层硬度值一致。随零件正常相对接触摩擦运动,表面虽然被磨去,但新的相对运动接触面的硬度值并未下降,耐磨性仍然很好,因而不会发生常规表面淬火层由于接触磨损,磨损随之加剧的现象,耐磨性提高了50%,工件使用寿命提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
    激光加热表面淬火最佳的原始组织是调质组织,淬火后零件变形极小,表面质量很高,特别适用于拐角、沟槽、盲孔底部及深孔内壁的热处理,而这些部位是其它表面淬火方法极难做到的。
(3)淬火处理的常见问题
Ms点随C%的增加而降低,淬火时,过冷奥氏体开始转变为马氏体的温度称之為Ms点,转变完成之温度称之为Mf点。C%含量愈高,Ms点温度愈降低。0.4%C碳钢的Ms温度约為350℃左右,而0.8%C碳钢就降低至约200℃左右。
淬火液可添加适当的添加剂
1、水中加入食盐可使冷却速率加倍:盐水淬火之冷却速率快,且不会有淬裂及淬火不均匀之现象,可称是最理想之淬硬用冷却剂。食盐的添加比例以重量百分比10%为宜。
2、水中有杂质比纯水更适合当淬火液:水中加入固体微粒,有助於工件表面之洗净作用,破坏蒸气膜作用,使得冷却速度增加,可防止淬火斑点的发生。因此淬火处理,不用纯水而用混合水之淬火技术是很重要的观念。
3、聚合物可与水调配成水溶性淬火液:聚合物淬火液可依加水程度调配出由水到油之冷却速率之淬火液,甚为方便,且又无火灾、污染及其他公害之虑,颇具前瞻性。
4、干冰加乙醇可用於深冷处理溶液:将干冰加入乙醇中可产生-76℃之均匀温度,是很实用的低温冷却液。
(4)钢淬火冷却介质
淬火冷却时,既要快速冷却以保证淬火工件获得马氏体组织,又要减少变形,防止裂纹产生。因此,冷却是关系到淬火质量高低的关键操作。

网友:
早点发啥,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适用价值

网友:
像是在书上弄下来的!

网友(2009-09-06):
市面上的不锈钢钢管厚差是不是都是以25个C为标准呢??

网友:
LZ你真是辛苦啦!!!!!!!

网友:
看了一下,不过,稍微有点乱啊!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人

网友(2009-10-08):
挺有用的,多谢了!

网友:
好是好,就是由点乱!

网友:
好像在金属工艺学里面见过这些知识!

网友(2009-12-03):
粘贴的都累晕了   你才发    唉

网友(2010-09-20):
感谢楼主 辛苦了 不花银子

网友:
听说与中医类似。。。

网友(2010-12-16):
不用下载的都是好资料

网友:
难为你拷贝了这么多。

网友:
不错的资料  顶下、、

网友(2011-08-24):
哥们,太谢谢你了!你太有爱了!

网友:
金属加工书上的?看过,忘了,有用的很

网友:
能总结这么长的文章,真的很感谢和佩服楼主!

网友:
有点眼花了  不过受益匪浅/ C# Y7 e) t6 S8 f; L

网友:
浏览帖子再看一遍,还不错,就是插图和表格看不到。

网友:
谢谢楼主,真是太全面了,

网友:
看了一个小时才看完,真累

网友(2011-12-22):
很好,下次还有在上传大家一同学习

网友(2012-04-20):
很好的资料,下载收藏

网友:
不错,让你费心了,顶一下,赞一个。。。。。。。。

网友:
是不是强度就是Mp,塑性就是变形,韧性就是功(J),硬度是对表面来说的

网友:
我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n; U( |6 m: m' s老师辛苦了。谢谢。

网友(2012-05-22):
无论从哪里弄来的,我都对楼主的努力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