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头内螺纹加工方法

楼主(2009-08-02):
图纸描述: 四头内螺纹,底孔直径12,螺距15,螺纹长度约15(也就是一个完整牙)
零件材料:45 调质
零件数量:500万件/年

目前考虑方法
车,比较复杂.还要有分度装置,另外由于螺距比较大.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一般怎么加工,用什么设备?用什么工具加工,望各网友赐教,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瞎猜啊是不是可以用数控设备,用4头螺纹铣刀加工。各位见笑了。

楼主:
顶下,快要沉了

网友:
孔径太小,车也不好车,感觉很难。不知道有没类似板牙的东东。。

网友:
订做四头的丝锥,不过攻螺纹设备要选好,攻螺纹时阻力很大的

网友:
我感觉一年500万件只能上数控干,或是找旋风铣床加工。才能保证效率高

网友:
为什么 不试试拉削加工呢?

网友:
内螺纹不知道,我刚刚做完外五头梯形螺纹,车丝坯上滚丝机。

网友(2009-09-26):
我可以为你加工很简单的

楼主:
楼上的,说说怎么做的,也好让我们学习一下子

网友:
就是用多头丝锥

网友:
四头内螺纹,底孔直径12,螺距15,螺纹长度约15(也就是一个完整牙)
零件材料:45 调质,楼上的大侠你用多头丝锥试试啊?

网友:
不好弄,学习中.......

网友:
订做四头的丝锥,不过攻螺纹设备要选好,攻螺纹时阻力很大的
引用 网友A:

螺母材质是45#钢调质,直接用丝锥可能性不大。
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精密铸造留点余量,最后用丝锥进去回一下。
不过这种丝锥一般不太好做,螺纹螺旋升角太大,一般的螺纹磨床扳不出那角度。
国外一般做这种螺母都采用尼龙直接注塑成型的。

网友:
内旋风铣好像可以,我们这有一款内径8.0的用在汽车刹车上的正在搞开发中
去日本学习的人可以注意下,现在日本企业做这产品有一套很成熟的技术

网友:
最简单办法,定做丝锥

网友:
精度要求呢?

网友:
内螺纹的齿形是哪种?三角、梯形还是矩形的?齿深多少?螺母与何种零件配合?

网友:
图纸描述: 四头内螺纹,底孔直径12,螺距15,螺纹长度约15(也就是一个完整牙)
 -------------------------------------
图纸描述不太准确。1.螺距15似乎应该是导程15.那么螺距就应该是4/15。2.  没有告诉牙形角,其螺纹外径无法计算出来。其切削量也不知道。没有这些条件根本无法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
钻底孔,四头丝锥攻丝.

网友:
不知道,帮顶....

还有 十楼..你想赚钱就别跑论坛上来,随便弄个绳子和扁担的 在大街上一站,生意肯定火...

网友:
“为什么 不试试拉削加工呢?”怎么可以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