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合金加工用什么材料刀具比较好?

楼主(2009-08-02):
铜合金加工用什么材料刀具比较好?

网友:
一般用hss或是yg的刀具,精度高的用pcd刀具

网友:
我试过用YT14或YT15的,不过要求不是很高就可以用的
0 Z- r+ z. g( p/ d0 p要求高的嘛就用PCD

网友:
YG吾错啊!可以用得过啊!

网友:
用专门的铝用合金刀片效果很好,再好的话就是金刚石刀具了

网友A:
YG6.YG8的行

楼主(2009-10-20):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会试一下的

网友:
就用铝合金刀具差不多少

网友(2009-11-23):
铜加工对刀具要求不高,一般硬质合金就行,而且光洁度很好

网友:
W2也可以。

网友:
YG是首选。

网友:
铜合金磨损比较小

网友(2010-01-22):
你好!我是专业生产钻石刀具和金刚石刀具以及立方氮化硼刀具,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13922874812黄生,QQ611099096

网友:
首先 要是铣刀的话选用硬质合金的刀具 TINALN 涂层是比较大众的 加工效果还是不错的,要是有条件选则涂层为CRN 氮化铬的涂层比上面提到的涂层要好,氧化温度比上一款至少要好,这样加工时温度变化不怎么影响刀具寿命,精加工选用多韧加工,粗加工选用前角大一些,后角也不必太大,精加工刀具前角小一些,后角可以大一些,钻头的选用要求大螺旋角的,普通麻花钻也可以,但是加工的圆度和直线度一般,前角度吃入性好,X S横刀刃,要是好的最好要求基体为硬质合金的,微粒的更好,其实单韧的钻头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要是深孔加工选择枪钻就OK!丝锥上选(要看是否通孔还是盲孔)螺纹的深度,精度,建议选择挤压的丝锥,加工到孔底,具体你也没有描述清楚!如果你有疑问,请致电 022-23037566 天津OSG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楼主(2012-09-06):
引用 网友A:
YG6.YG8的行

YG8的用过了,不耐用

网友(2013-04-09):
可以用我们的PCD的刀具来加工。想进一步了解

厂家直销各类雕刻刀具
<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有能用得着PCBN和PCD机卡片、雕刻刀.我们的刀具主要加工对象是淬火钢、模具钢、灰铸铁、球铸铁、铝合金、镁铝合金、硅贵铝合金,石材、等等、有用的客户请给我联系。QQ917356007。联系手机13613269361。在百度输入我的手机号可以搜出很多我们公司的产品和超硬刀具加工技术资料.资料主要在文库里找去看看吧!

网友(2013-05-20):
YL10.2 又经济又好用!

网友(2015-03-21):
用我们的HK10 或者 M20 ,加工铜件要求锋利,加工光洁度高。你具体需要什么型号的,或者提供图片,图纸,我按照你的要求我。反正我们是厂家(恒凯钨钢 QQ:497693663) ,有空多交流,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