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轴承能否在130度的环境中使用?

楼主(2009-08-02):
设计了一个烘箱,内部温度达到130度,需使用608的轴承,加热后润滑脂会流出来,使用一段时间后润滑脂变成干的,轴承转动极不灵活,不能使用。后来更换了高温润滑脂,润滑脂包装上表明耐230度高温,可一加热照样流出来。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买来轴承后将润滑脂洗掉,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呵呵,我是做轴承的,但不会用轴承帮不了你了。

网友:
密封可以选择2RS的,你可以把具体工况反应给厂家,让他们协助解决。也可以把具体工况发上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网友:
一般不要加太热防止轴承精度改变和金相组织的改变。不同轴承,温度不同,型号不同加热温度不同。

网友:
可以设计润滑油路,用齿轮箱的润滑油飞溅润滑轴承。

网友:
加克虏伯的高温滑脂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克虏伯的高温润滑脂的特性介绍一下,什么地方有卖?

网友:
应该考虑选用耐热一点的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事不决问百度

网友:
普通轴承一般不能超过120度温度工作,正常工作温度一般不应超过90度,超过120度寿命会严重降低,可以选用相应档次的耐高温轴承,克虏伯很贵的,零买每公斤估计要在2000元以上,要用滴点在200度以上的润滑脂,是滴点,表明润滑脂在200度以下粘度不会明显降低,或者是你的轴承内部温度明显高于130度,应该实际测一下了

网友:
泵行业对轴承室的温度要求一般不超过85°C。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要采取冷去措施了。

网友:
用陶瓷轴承吧,一劳永逸!
否则搞死你,呵呵!

网友:
1、轴承需高温回火
2、高温油脂
3、氟橡胶密封圈

你要把你使用环境告诉轴承厂家!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超过120度,普通轴承就会低温回火!关键不在润滑!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收藏了。
看看大家怎么样去解决。

网友:
能不能介绍几个做高温轴承的品牌?

好象现货市场很少有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过我们以前做的车上传动系统润滑,测油泵出口温度99-101度,回油103-104度,很正常。

网友:
这个建议您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轴承钢的尺寸稳定性,普通轴承钢的尺寸稳定温度在120度,再上一级为150度,超过了规定温度,钢材内的残余奥氏体会转变,造成轴承尺寸的变动。2.密封,您的轴承漏油脂,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接触式密封圈来保持住轴承内的油脂,普通的丁腈橡胶最高使用温度为100度,不够您的温度,建议您使用HNBR,氢化丁腈橡胶试用一下,该种密封圈极限温度能达到130度,如果再不行的话,可以使用氟橡胶,最高到200度,但切记不能超过300度,因为会排出对人体有害物质。3.保持架,在130度的温度下,建议使用冲压钢的保持架或PEEK,普通尼龙保持架PA66+GF只能到120度。4.油脂。在130度下漏油脂,说明油脂稠度比较低,建议可以使用稠度高一些的油脂,另外,这种油脂必须是高温油脂。从以上这四方面考虑比较全面了。您的工况还算好的,不算恶劣,还用不到高温轴承:)

网友:
伊凡兄,高温轴承SKF有,表面锰磷处理

网友:
若烘箱环境温度为130度的话,轴承由于自身运转温升应高于130度,对于普通轴承来说是承受不了的。一般120度轴承就要回火了,严重降低轴承寿命。

网友:
可以使用高温轴承,润滑剂不是油脂,而是固体,好像是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