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5#钢淬火后硬度最高是多少?

楼主(2009-08-02):
一个45#钢淬火后硬度最高是多少?

网友:
HRC42比较常见

网友:
45-55之间,很难达到55以上,一般了就在40左右。

网友:
最好标HRC45~60

网友:
我公司一般为HRC45±5,最高能达HRC60,但脆性大

网友:
淬火的方式不同硬度有差异

网友:
一般HRC40较多了

网友:
HRC58.可作为小批量冲具材料

网友:
那要看你用什么淬火.是用油.是水.还是其他溶液.不同的最火方法淬火硬度是不一样

网友:
一般到HRC50

网友:
听说过可以达到HRC60,但是没见过,估计要真到那个硬度就变豆腐渣了,一碰就碎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40-60之间,更多由热处理工艺决定

网友:
45#渗碳淬火硬度不高,45差不多~~

   20CrMnTi可以HRC50以上的

不过各有用处,不能说哪个材料好,哪个不好

网友(2009-09-08):
20CrMnTi可以HRC60以上

网友:
50-55HRC应该没问题,但脆性大一点,

网友:
一般好像调质就可以达到40度以上;

网友:
45#渗碳淬火硬度不高,45差不多~~

   20CrMnTi可以HRC50以上的

不过各有用处,不能说哪个材料好,哪个不好
引用 网友A:

45#钢淬火,还需要渗碳吗?

网友A:
45#钢淬火,还需要渗碳吗?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渗碳.渗碳效果好象不是特别好

网友:
我们公司用高频淬火可以达到HRC52

网友:
哦 这么高了硬度

网友(2009-10-09):
最高HRC55,一般在HRC47~~50之间。超过HRC58~~60就很脆。

网友:
用电炉加热、保温,可以达到HRC58左右

网友:
超过55。估计综合性能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