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形密封圈漏油---讨论

楼主(2009-08-02):
唇形密封圈表面粗糙度等方面都达到要求,只是在低速时出现漏油现象,轴存在扰动,请问哪位大侠知道低速旋转的密封圈最大扰动是多少?

网友(2009-11-04):
轴跳动大,
油封安装同轴性差,
表粗应小于Ra0.2

网友:
唇形密封圈表面粗糙度等方面都达到要求,只是在低速时出现漏油现象,轴存在扰动,请问哪位大侠知道低速旋转的密封圈最大扰动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提供唇口的材料和密封的介质才好分析。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十分想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