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状工件的热胀冷缩

楼主(2009-08-02):
材料:钢          内径:20毫米          外径:24毫米

内外径公差带均较小,具体好象是8微米;

请教:像这样的环形工件热胀冷缩的规律是什么?比如温度升高 内径外径尺寸都变大吗?

比如升高10度.

如果材料换成铝,热胀冷缩是一样的规律吗?

谢谢!

网友:
内空,和外径都变大!这点实际运用:孔与轴过盈配合时,为了避免损坏工件表面,长把孔加热!
差不多,公式:孔径膨胀量=零件的膨胀系数乘以温度升降度数

楼主:
内空,和外径都变大!这点实际运用:孔与轴过盈配合时,为了避免损坏工件表面,长把孔加热!
差不多,公式:孔径膨胀量=零件的膨胀系数乘以温度升降度数
引用 网友A:

thank you !

网友:
我公司提供的变速箱装配线,也配有轴瓦加热器,效果很好,过营配合,加热后能轻松放到位。

网友:
一般  :   壁厚大于孔径,加热就会有孔缩!
这也是要知道的常识!

网友:
lz 想干什么用啊

网友(2009-11-07):
一般  :   壁厚大于孔径,加热就会有孔缩!
这也是要知道的常识!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实际上的热胀冷缩根据结构,材料,温度段的不同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今天中午和几个同事刚讨论过着这问题
在生产过程中一般的过盈配合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对于一个环形零件 在加热的过程中 是内径和外径同时膨胀的吗?在加热至很高的温度时材料的密度会不会变化呢
假如零件的厚度和孔径相同时还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
有实用价值的帖子,关注。

网友:
如果是简单结构的圆环和圆柱,加热时候都是尺寸加大(内径外径都加大),大多数材料都符合这个规律,热缩类的材料(层状复合材料)和反常膨胀的材料(比如水)除外

如果结构比较复杂的零件,比如带有一些凸台和加强筋,加热时候很难说尺寸会怎么变化,可能外形尺寸会产生较大的扭曲

网友:
一般情况是内外径都要加大的,尽管壁厚与孔径相当时,只要加热时间足够,内孔还是要加大的,这要根据工艺要求来具体操作

网友:
学习了,大家一般都错误的认为加热时孔变小,轴变大,谢谢指正。大侠们能不能从受热受力上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