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锥断在螺孔里面一般用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09-08-02):
机器在装配时,有个链轮上M8的螺孔(直通的,牙深25)毛刺太多,钳工用丝锥重新攻牙去毛刺,不幸丝锥断在里面,大约卡在里面有20长。一般丝锥断在螺孔里面要怎么处理?注:链轮材料为45#,经过一般的调质处理和齿面高频淬火。+ F% e! o1 s: b! c- J
    请教各位,看着那个链轮废置在仓库有点不忍心。

网友:
放电就好了!

楼主:
嗯,但是有更简单的办法吗?我曾见过有人用酸腐蚀的办法,不过前提是零件不能被酸腐蚀,不过这样需要时间长。

网友:
电火花,我们这每件10元。

网友:
我们一般是在丝锥断面上焊接一个长出端面的钢棍,钢棍短头铣方,孔内放润滑油,用活扳手来回转动,可以把断锥拧出来。

网友:
l楼上方法适用于断丝锥露出较多的情况,如果断丝锥没露出的话用电火花打较好.如果采用把断丝锥敲碎的方法则容易损坏螺牙.

网友:
有一种"断丝锥取出器"可以试试

网友:
电脉冲或者线切割

网友:
放电就好,把断丝锥敲碎的方法则容易损坏螺牙.露在外面的可以焊接一个螺丝用扳手拧。

网友:
什么叫放电就好?能具体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