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面画螺纹有什么标准么?

楼主(2009-08-02):
请问SW里面画螺纹有什么标准没?比如我在视频教程里面看画普通的公制螺纹 跟 细牙螺纹 他们的 起始角度 设置是不同的嘛? 还有就是要画旋转切除螺旋线的草图的尺寸也是不同的数字尺寸嘛? 急啊! 谢谢各位专家在线指教.

网友:
不需要把真实的螺纹画出来,建议你用装饰螺纹,这样的话,好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