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肋板(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2):
这是我的solidworks的建模练习,其中有两个肋板想了好都不会,望高手指点。
(这个图的尺寸好像有点问题,先不管。主要是解决肋板的问题。)

网友:
解决什么问题呢.筋就用筋特征生成,然后主视图全剖时排除筋特征不剖,这是08版以上的SW所具有的功能,侧视图用断开的剖视图剖切,先生成下视图,然后再对下视图使用剪裁视图

楼主:
ls的,我的意思是根据上面的零件图用solidworks绘制成三维模型,不是生成工程图。图中标记为2的肋板可不是用筋这个命令就可以轻易生成呢?

网友:
是想不出三维是怎么样的吗?
按尺寸自己画不就好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筋命令做,注意草图平面的选择。

网友:
完全可以用筋特征

楼主:
看了几位的回复,我还是未能绘制出第二个肋板,那个好心人有空的帮忙把三维模型绘制出来,好吗?谢谢

网友:
这么个形状的筋如何用筋特征生成呢

网友:
楼主执着,愿意提供帮助.
模型是07版本绘的,那个弧形的肋板筋特征是画不出来的.

顺便回答楼上的问题,此形状的筋并非完全不能绘出,而是有个度.楼主模型的尺寸,直立的是可以用筋特征生成的.

楼主:
谢谢 游击队!!
从你的模型我学到:某些特征不能直接“增加材料的方法”生成,但可以用“去除材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