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绿色和蓝色的是什么材料的密封?

楼主(2009-08-02):
请教下各位,图中绿色和蓝色的是什么材料的密封,谢谢了

网友:
光看外形看不出来的,可能是橡胶,或者复合材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09-10):
都是聚胺脂

网友:
我也认为是聚氨脂的,维修时经常用

网友:
白色的应该是硅橡胶,绿色蓝色的应该是氟橡胶

网友:
白色透明的是国产聚氨酯,绿色和兰色的是进口料的聚氨酯

网友(2010-01-25):
绿色和蓝色的应该是表面做了氟化处理,主要是为了提高表面的耐磨性,自润滑性能.防腐蚀性能,嘻嘻email: 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
带颜色的肯定会贵些

网友:
拿去做个材料分析报告吧!没一个有肯定答案的,看用途了,我认为颜色只是添加剂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聚氨酯材料的Y圈

网友(2010-03-23):
都是PU材料,是两个公司的产品,每个公司的标准色不一样,当然里面的配方也不一样,

网友:
上面一个字母也没有?

网友:
只是加了添加剂,为了区分外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