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求助

楼主(2009-08-02):
有的气动或液压电磁换向阀的符号带弹簧有的不带,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弹簧的是自复位了

网友:
你是不是说带中位停止的?对中的

网友:
有的电磁阀只带一个弹簧,有的带两个,带一个的是起自动复位的作用,带两个的不仅有此功能,还带有对中的作用。弹簧就是起这作用的,别的也没什么作用吧。

网友:
学习液压原理去

网友:
带弹簧的自动复位。

网友:
有的电磁阀只带一个弹簧,有的带两个,带一个的是起自动复位的作用,带两个的不仅有此功能,还带有对中的作用。弹簧就是起这作用的,别的也没什么作用吧
8 l6 }4 d$ G0 [3 M说的很清楚   ok

网友:
同意4楼,其实看看原理就明白了,在这里别人只能简单提示。

网友(2009-09-01):
同意4楼 ,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
有带钢珠定位的

网友:
同意4楼多多学习

网友:
有的电磁阀只带一个弹簧,有的带两个,带一个的是起自动复位的作用,带两个的不仅有此功能,还带有对中的作用。弹簧就是起这作用的,别的也没什么作用吧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3 k; C4 O6 F1 d5 A$ k

网友(2009-12-11):
上面可以学到的东西真多,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