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机轴的加工生产线,设备清单---请教

楼主(2009-08-03):
如题,  有谁知道生产电机轴需要什么设备吗?谢谢了

网友:
没弄过   期待中

楼主:
有没有谁知道

网友:
我们厂做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不过是高精度小批量加工。材料是买的精磨棒料,外径是不要再研磨的。车削用的是数控走心车一次加工成型,滚齿用的是精密数控滚齿机,铣削用的是数控铣。外面常见的加工,材料是盘带料,带自动装夹送进装置的仪表车,无心磨,滚齿或者铣削就是普通的铣床滚齿机,螺纹用轧。其他热处理等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