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生锈---请教

楼主(2009-08-03):
普通深沟球轴承装配在机器内腔里,表面喷漆前用清洗机清洗,热风吃干,喷漆后烘干,两个小时以后在抹防锈油后,密封包装后放置到仓库里,一周后长锈了为什么呢?

网友:
清洗风干后,轴承表面没有防锈,抹防锈油不可能完全覆盖,密封不会很全面。

网友:
涂点防锈油试试吧,要不就是材料有问题

网友(2010-04-11):
使用气相防锈袋湖泊这防锈纸即可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2 O) B% ]+ P& _8 T
http://ry88jiayou.cn.alibaba.com

网友:
y应该是喷漆、烘干、装配轴承

网友:
估计你们那的湿度太高,密封做的不够好,浸入油里试试,这样应该不可能锈了吧

网友:
应该涂润滑脂吧,难道还要客户把你轴承拆下来清洗掉防锈油后再涂润滑脂装回去吗?

网友:
肯定是防锈油出问题了,质量不过关,用这个牌子的试试,一定没问题

网友:
生锈主要还是要考虑环境的因素,看看放在同一个位置的其他轴承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吧!

网友:
轴承知识 到哪里找好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