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偏了怎么办?

楼主(2009-08-03):
24深的通孔,先用工装定位,位置ok,再拿掉工装接着把孔打穿,结果发现孔偏了15丝左右,何解,请教,材料为304,孔为6mm的孔.

网友:
补焊,在打孔!!!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工装定位的时候孔位置是对的,但是到了底面量的时候孔偏了十几丝呢

网友:
影响孔的质量很多,比如,钻孔设备主轴精度、钻头精度、钻头振动……逐个排查

工装不能一直用着吗?

网友:
影响孔的质量很多,比如,钻孔设备主轴精度、钻头精度、钻头振动……逐个排查

工装不能一直用着吗?
引用 网友A:

蓝梦说的是啊,工装不用拿来干嘛的啊,如果加上工装以后打孔还是会偏的话估计是钻床主轴跳动太大了

网友:
不锈钢打孔震动很大,最好做个夹具.

网友:
应该是钻头夹得过长,或是钻孔用力太大,还有就是钻头没有磨好

网友:
不锈钢打孔震动很大,最好做个夹具.
引用 网友B:
赞同此观点。

网友:
应该是飘了!!是操作问题!!!

网友:
这是常病的问题。。。。

网友:
我公司是做曲轴的,在质量控制方面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网友:
是操作问题!!!

网友A:
蓝梦说的是啊,工装不用拿来干嘛的啊,如果加上工装以后打孔还是会偏的话估计是钻床主轴跳动太大了
引用 网友C:

此观点赞同

网友:
是不是拿工装的时候工件移位了

网友:
我不懂,但是学习了,呵呵

网友:
这个可能性很多,不好说是哪一种

网友:
长径比才4,不算细长孔,应该不难加工。关键是:定位--最好引点;钻头刃磨要对称;工件要放平;钻削要平稳。

网友:
不锈钢最好用含钴高速钢钻头

网友:
没夹好,震动太大了,应该做个夹具哦`

网友:
你最好测量一下,上下孔直径.看看是不是钻头磨偏了,这样钻出的孔会收口.也就是说出口可能会小.

网友:
钻模拿走以后,开始钻孔时用力太大,还有可能就是钻头没有磨好。

网友:
试着把钻模不拿掉,再试试

网友:
钻模拿走以后,开始钻孔时用力太大,还有可能就是钻头没有磨好。
$ s: u! m/ L/ Z% M" }子阳 发表于 2009-8-17 11:22
同意,不锈钢的最好用高钴钻头。

网友:
换个位置从新打

网友:
肯定是刀具问题

网友:
钻深孔有点偏是正常的了,不过你才四倍偏了15丝好像太大,校一校夹具看看吧

网友(2009-09-12):
定位OK还偏了,就要检查机床主轴,但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15丝的偏离,应该看看钻头的角度跟刚性

网友:
用高钴钻头,钻孔时不可以用力太大,并且要多退

网友:
你的钻头刀刃是不是不对称?还有你加工的时候震动厉害不?这些都会影响钻孔质量

网友(2009-11-08):
人的问题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很多人说的有道理,其实偏15丝不是很多

网友:
看tianlebao 的描述,可能是钻床轴松和钻头中心磨偏了.

网友:
你这15丝的偏移量用什么量出来的啊?

网友:
刀具也会有点问题呀

网友:
材料较硬啊,应该做个钻套之类的,刀具的磨磨好

网友:
不锈钢打孔震动很大,最好做个夹具.
& b6 w1 o  L+ ^$ N5 Qwujianbo1985 发表于 2009-8-9 13:32
在工装上加个导向套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看看钻头有没有磨到位!!

网友:
钻床轴松 我们厂里有台设备  打5个的孔  打完后快到6了

网友(2009-12-28):
应该转头磨偏了

网友:
工装精度不够,钻头定位偏斜。钻头两切削刃不对称。钻头与工件不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