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翻砂铸件为何颜色差别很大啊?

楼主(2009-08-03):
我司最近换外协厂家做2款铝铸件,但现在出来的成品颜色差别非常大!不知是何缘故啊?
另外新做的铸件针孔也非常多,而原先的则基本看不到有针孔现象!不知此问题又是因何造成啊?
望高人明示啊!
谢谢了!

网友:
颜色差别大应该是抛光处理的不一样吧   至于楼主说的气孔多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铝合金在熔炼和浇注时,能吸收大量的氢气,冷却时则因溶解度的下降而不断析出。铝合金中溶解的较多的氢,其溶解度随合金液温度的升高而增大,随温度的下降而减少,由液态转变成固态时,氢在铝合金中的溶解度下降19倍。因此铝合金液在冷却的凝固过程中,氢的某一时刻,氢的含量超过了其溶解度即以气泡的形式析出。因过饱和的氢析出而形成的氢气泡,来不及上浮排出的,就在凝固过程中形成细小、分散的气孔,即平常我们所说的针孔(gas porosity)。在氢气泡形成前达到的过饱和度是氢气泡形核的数目的函数,而氧化物和其他夹杂物则在起气泡核心的作用。

网友:
哈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两款的 铸造工艺应该 不一样

楼主:
两款的 铸造工艺应该 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颜色浅的那款是采用覆膜砂工艺加工的,另一款就不是非常清楚了。
不知依你判断是采用什么工艺加工的啊?

网友(2009-12-31):
后面那个浇注前没加除气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