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零件两个螺纹孔的位置度具体怎么测量?

楼主(2009-08-03):
见图,零件两个螺纹孔的位置度具体怎么测量,用我们的普通量具能否检测,如带表卡尺之类的,还有,最大实体要求是什么概念,谢谢

网友:
找两个螺丝就可以量了,旋进去直接测量。精度不高可以这样。高的话要做专用的检测工装了。

网友:
专用的检测工装???

楼主不就是在问这个啊,等人回答,这样的尺寸要求应该不需要在检测了吧???

楼主:
不是很明白,再顶上去

网友:
位置度0.15卡尺直接量就可以了,要求又不是很高。图中M6X1是不是直接标M6就可以了。

网友:
最大实体要求是形位公差相关标准内的一个基本概念,搜搜就能找到相关概念。

网友:
楼主
参考一下目前对螺纹孔位置度的测量方法如附件所示

目前没有准确的测量方法

出图纸的人员是知道的

但是这些位置度有很重要  所以还是要标上 至于做成的偏差有多大  就看生产厂家的实际技术和控制能力了

网友:
同意草原蒙狼说法。

网友:
找两个螺丝就可以量了,旋进去直接测量。

网友:
最大实体要求是什么一下子蛮难解释的,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就有了,说得很详细

网友:
投影测量吧,很精准的

网友:
再攻丝前,穿标准芯棒,这样的测量应该就够用了,你的要求也有那么大撒。

网友:
最确切的测量方法是CMM测量,如果没哟CMM,也可以设计专用检具;
对于这个零件要求的位置精度,如果要用普通方法测量,必须选用千分级测量工具,游标卡尺之类的百分级测量工具已经不能满足其精度要求;

网友:
找我,  先做两个 M6*1的小锥度螺纹塞规,此塞规柄部需有一个和螺纹同轴度小于0.005的圆柱精度圆柱度小于0.005,还有一个扁(用于旋紧塞规)这样把两个塞规旋入螺孔中,用三坐标测;也可以用平板拼块规测(需要综合评定计算)   ;
找我DFM23@163.COM

网友:
简单的说,在A面上,以B面理论尺寸6和30和C面的尺寸所交的理论点为圆心,空的中心在1.5毫米的圆内即合格(C面这个基准是中心吧?貌似也应该标注出距离才对)
   不过要考虑最大实体尺寸,这个最大实体尺寸其实是放宽要求了

这种标注是在不至于过于严格的要求,满足装配才使用最大实体尺寸的,通常用综合量规(综合位置度)检验,你上网自己去下载一个广西玉柴的一个高手写的关于孔组位置度检具制作方法的论文,写的很经典的~~

我厂里电脑里面有电子版本的,可惜家里没有,需要的联系我QQ182491246,我传给你

最近也做了几套位置度检具,比这个复杂一点

网友(2009-11-13):
这个简单啊,直接用螺纹位置度检测仪检啊。
我见过这个检测仪的图,好像跟楼上说的用螺丝旋进去然后测螺丝的方法差不多。
但是不知道怎么吧图传上来,只能链接一下
http://www.islive.com.cn/cn/ProductShow.aspx?CID=20090113100913515916&AID=20090115180953628326&flag=1

网友(2011-11-15):
真的很好!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
基准A、C是一个面,图纸标注有问题。检查螺纹底孔直径的位置度就可以了,公差要求较严格,最好设计位置度综合检具。

网友:
我们一般采用攻丝前测量底孔

网友:
找两个螺栓直接就可以测量出

网友:
你的视图不对啊,给旋转了

网友(2012-01-31):
怎么下载不了,我刚注册了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再顶上去不是很明白,再顶上去

网友(2012-03-31):
这个要求又不高,卡尺一量2螺纹孔边加上螺纹孔的孔径不就OK了。。。。

网友:
直接测量就可以了,没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