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的标注问题

楼主(2009-08-03):
我画图一般是按照1:1来画二维图纸和标注的,但是我发现在把图纸放在图框里面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进行必要的缩放,而在这个过程中标注的尺寸随着图纸的缩放随之改变,现在不想让其改变不知道怎么办?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谢了!

网友:
大致有两种方法:
1、如果你的图纸缩放比例一样,可以在标注样式里面把标注因子改为你所需要的,比如你要的是缩小一半,就改为1:2。
2、就是你画好图以后,把图缩小到你要放进去的图框里,至于尺寸就只能手动输入了,这个应该不用教了把,难道你标注的时候不看下面的提示?
楼主应该是个新手吧,努力学习吧,,

网友:
把图框放大,在把图放进去

网友:
调整比例因子

网友:
举例说,如果你的图纸缩放比例为"2"的话,你将标注样式里面测量单位比例因子改为"1/2"就可以了.
其实在图纸空间编辑的时候,标注是不受图纸缩放的影响的.

网友:
把图框放到布局里面啊

网友:
在标注尺寸的时候用命令“T”手动标注,任意缩放尺寸不会改变。

楼主:
2# c258199581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楼主了,

网友:
零件縮小,就等於圖框放大,我建議零件永遠是1:1的比例,縮放圖框至適當大小即可,反正打印時,永遠是以圖框大小為邊界做打印範圍

网友:
标注里面不是有个比例嘛,你的图缩了多少就设相应的数值啊

网友:
图应永远是1:1画图
放大图框
或修改比例因子

网友:
相同的问题啊,请点击下面地址,看看其中的回答是否令你满意?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6409&extra=page%3D1

网友(2009-09-03):
我认为1:1的比例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永远做得到的,楼上这句话,其实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