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的标注问题

楼主(2009-08-03):
我画图一般是按照1:1来画二维图纸和标注的,但是我发现在把图纸放在图框里面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进行必要的缩放,而在这个过程中标注的尺寸随着图纸的缩放随之改变,现在不想让其改变不知道怎么办?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谢了!

网友:
那就在标注尺寸样式中增加用于局部放大图的,然后在全局标注比例中设置好比例.

网友:
标注的尺寸一般是固定那么大,如果爆炸了可能会变。

网友:
那你缩放图框就好了。

网友:
同意4楼,你不缩放图形,缩放图框不就行了?

网友:
图形是不可以随意缩放的,否则尺寸也会变化,你可以把图框改变大小,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改变标注比例。

网友:
如果非要缩放图形的话,尺寸就要爆炸后再一一修改了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9-10-21):
先画图后标住

网友:
千万不要缩放图纸,缩放图框就行了

网友:
全局比例的问题

网友:
各位说的是不是先画图,再选框,安放好在标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