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RO/E时加载什么选项才能有运动分析模块?

楼主(2009-08-03):
安装PRO/E时加载什么选项才能有运动分析模块?

谢谢!

网友:
运动分析模块只是按默认设置安装即可,“应用程序”里的“机构”就可以进行运动分析

网友:
有可能需要破解哦,看安装说明

网友:
应用程序里面的运动分析模块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