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是12.9级,应该配什么等级的螺母,那里能查到的?

楼主(2009-08-03):
螺栓是12.9级,应该配什么等级的螺母,那里能查到的?

网友:
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一直没弄明白,我也期待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12级的,属于高强螺栓

网友:
好像有配套的螺母买的,

网友:
那加工的,这么高的等级 ,

网友:
螺栓是12.9级,属于高强度螺栓,螺母的等级应该比螺栓的等级低即可,保证螺母先失效

网友(2010-03-18):
12.9为高强度螺栓,一般为4.8级或8.8级

网友(2010-07-14):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呀

网友(2014-01-07):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螺母的规格就是把螺栓的规格的小数点去掉

网友(2014-03-16):
平时没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