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OTOCAD图形可以转化成SOLIDWORK立体图形吗?

楼主(2009-08-03):
AOTOCAD图形可以转化成SOLIDWORK立体图形吗?

网友:
你是说cad的二维图吧,不可以吧

网友:
直接打开DWG文件,然后一步步来,成为草图,最后或拉伸或旋转或扫描或放样.

楼主:
恩,我说的是2维的
我这边设计都是先2维在立体的`
简单图形可以按照5楼的方法
但是复杂图形,却用不起来
复杂图形对照2维图画立体特烦,要是可以直接生成多好啊。。。。。。

网友:
应该可以,当时在一个设计部实习时候见别人用过这种方法,还说正是有了这个才觉得solidworks比proe好

网友:
应该是CAD转换到SD中的二维,然后通过“特征”转换形成立体图吧!

网友:
可以转换,但还得经过拉伸切除等才能变成立体模型

网友:
简单的直接画得了,复杂的可以来转换
就是把CAD的图形投影到某一面上,

网友:
基本上,要也是可以,只是,我覺得重畫立體圖較快

网友:
CAD的文件如何过三维的话,就能转成Solidworks的零件模型。如果是平面的也就只能转成草图或者工程图了。

网友:
只能转零件图,装配图就不行了,这一点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