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怎么退刀?

楼主(2009-08-03):
如下图,感觉普通车床上退刀很困难,是不是设计的不合理?另问,普通车床车削如图中产品一般主轴转速能开到多少转?(人的眼力能做到没有一转时间的误差吗?)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板牙,

楼主:
要求不高,可以用板牙,
引用 网友A:

板牙还没买来,是想买。问下板牙是否能保证内螺纹旋合与台阶面贴平呀?

网友:
普车啊!
那就点动车螺纹,等到螺纹刀接近退刀槽时,再减慢速度,看到螺纹刀出退刀槽时,迅速退出中托板,即可!

楼主:
普车啊!
那就点东车螺纹,等到螺纹刀接近退刀槽时,再减慢速度,看到螺纹刀出退刀槽时,迅速退出中托板,即可!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车这种螺纹车床转速不能高,要不人眼睛看不过来是吗?

网友:
普车啊!
那就点东车螺纹,等到螺纹刀接近退刀槽时,再减慢速度,看到螺纹刀出退刀槽时,迅速退出中托板,即可!
引用 网友B:

此话不通,什么叫点东?又什么叫等接近退刀槽时,再减慢速度?减什么速度?难到这世上还有变速车螺纹的机床?前半段高带车,后半段低速车不成!

网友B:
此话不通,什么叫点东?又什么叫等接近退刀槽时,再减慢速度?减什么速度?难到这世上还有变速车螺纹的机床?前半段高带车,后半段低速车不成!
引用 网友C:

呵呵!只说是说不清楚的,但普车这样车螺纹式很普遍的,也是很常用的,这是技巧,以前我要不是看人加工过和自己也干过的话,我也不理解。

网友:
自己琢磨吧!

网友:
主要看车工师傅的经验了,一般老师傅比较喜欢高速车螺纹,车出的螺纹漂亮!

网友:
一般板牙适于小于M16的螺纹制作。普车加工螺纹很常用。

网友:
可以退得,200转,车的时候进到一半多左右,停车,车床惯性还是缓慢向前走,这时眼睛看好了,牙刀一到槽内立即倒转。依次。。没问题。。

网友:
如果怕牙车不到底的话,可以用板牙过下。。

高速车这螺纹,应该不可取,难度较大,本身螺纹不怎么长,刚转起来就到了。

130到200转左右,螺纹刀走到一半多左右,停车,转速会减慢,刀还在走,等到退刀槽内,立即倒转,同时退中拖板,即可。

网友:
那就先车一部分浅些的螺纹呗,后用板牙板就行了………………

网友:
根本就不用这么复杂,前半段速度可快一点,后面稍慢,待刀尖一进退刀槽,立刻提闸瓦,刀即刻不动,退刀。即可

网友:
先倒角后再车,适当的转速,具体看车床的情况和师傅的经验

网友:
武少说的方法得有经验的老师傅才能做,新手你去试试。撞多少刀都不知道!

网友:
呵呵~那得多少年经验的老师傅做了,否则有的撞了,还是板牙保险

网友:
也不属于设计不合理,在普通车床上还是能够车的。

网友:
主轴反转,背面装刀,从槽里向外车,不知可行否

网友:
我的经验:
1. 设计上可以接受;
2. 一个有经验的普车师傅可以加工出来,不算难;
3. 如果采用主轴正转控制不好,可以采用主轴反转,刀具刀尖向下的方式由内向外车螺纹。

网友:
打慢转没问题,其实m24的螺纹没有必要这么短的退刀槽。

网友:
前半部分用高速车削,后半部分快到台阶时用离合控制主轴转速,使主轴转速降低到自己能反映过来退刀就行了

网友:
设计没有问题,此件加工并不困难。车螺纹本来就要小心。眼睛,耳朵,手配合好了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怕牙车不到底的话,可以用板牙过下。。

高速车这螺纹,应该不可取,难度较大,本身螺纹不怎么长,刚转起来就到了。

130到200转左右,螺纹刀走到一半多左右,停车,转速会减慢,刀还在走,等到退刀槽内,立即 ...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到位就停了怎么办,即使不停,速度过低,刀尖也会断。

网友:
这螺纹怎么说呢,
有水平的,可以车的漂亮,
水平低一点的,可以先低速粗车,下面就用扳牙在车床上套一下,

网友:
板牙就行呀,好像没什么难的

网友:
如果用板牙,是不行的,因为板牙有比较长的切削锥,螺纹肯定不能到底,反车是个不错的主义。

网友:
如果是我用普车,我会用210转

网友:
如下图,感觉普通车床上退刀很困难,是不是设计的不合理?另问,普通车床车削如图中产品一般主轴转速能开到多少转?(人的眼力能做到没有一转时间的误差吗?)
引用 网友E:

好象可以从后向前车

网友:
有难度啊

网友:
这样简单的东西没必要搞得复杂化吧,M24的螺距是3MM的,把退刀槽改成4MM,用普车直接提开合螺母就行了,如果不能改,就用数控车床加工,又快又好

网友D:
如果不到位就停了怎么办,即使不停,速度过低,刀尖也会断。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到位就停了,这种情况还是要靠眼睛看,,假如你不到位快要停了,注意,趁着还没停住,接着提离合,又停,直到刀走到槽内。。
转速过低,刀尖崩刀的几率比较高,所以我建议200的转速还是比较适合。
总之车这种螺纹关键还是要靠手,眼睛,耳朵的配合。

看了上面的意见,反转倒车值得可取,下次我有可能也会用,如果是外螺纹的话。

网友C:
呵呵!只说是说不清楚的,但普车这样车螺纹式很普遍的,也是很常用的,这是技巧,以前我要不是看人加工过和自己也干过的话,我也不理解。
引用 网友B:
你说方法的就是利用离合减速的 过程完成螺纹的切削  叫做开到顺车法

网友:
主轴反转,背面装刀,从槽里向外车,不知可行否
引用 网友G:
可行 不过没那必要  这是最基本的螺纹加工  好好练练吧 练基本功 啊

网友:
普车用慢速,  或用腿刀器,

网友:
你的那个3×1.5是退刀槽 的宽和深么?可以这样标注么?
以前见过车螺纹,只是现在想不起来螺纹车刀长什么样了?

网友:
设计有问题M24螺距为3mm,3×1.5什么意思?
1.宽3深1?错,宽3如果成立,那深1就不成立,难道车完螺纹,退刀槽有螺纹?
2.深3宽1?也不对,至少没有1个宽的退刀槽吧,那样连螺纹都车不完就撞上了。
9楼的朋友,我给你补充一点,车螺纹有时候慢速比高速更漂亮,比如车大螺纹,粗糙度完全可以和磨床媲美。

网友:
用板牙加工难度相对较低,只需要把板牙一面磨去。普车加工对工人要求高,6140有9转

网友:
搞得这么麻烦干嘛 滚丝不是挺简单

网友:
主轴反转,背面装刀,从槽里向外车,,,可行?

网友(2009-09-04):
:。批量生产可不可以安装行程开关啊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
这个退刀槽尺寸够了,数控加工小菜一碟

网友:
退刀槽本身就有问题尺寸不对

网友:
设计不好,可以先车不清根,再用板牙单面磨平后清根

网友:
在退刀槽那边倒角的话,退刀槽从理论上讲宽度就到4.5了,这么大的退刀槽200的速度还车不出来,只能说明水平问题

网友(2009-11-14):
内螺纹刀外用,改制一下!

网友:
两侧轴径相差太大,退刀时间不够。是否可把螺加大?

网友:
不用拘泥于设计图纸的,现在的设计师事不考虑到实际的加工的。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做一只自动退刀的刀架,由床身上的挡铁触动。批量小的话只有靠师傅眼疾手快了。

网友:
数控可以的,如果楼主怕内螺纹与台阶面不平,可以先车出一段来,最后的一点用板牙。个人意见

网友:
退刀槽可适当加宽(2-4螺距),工艺性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