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喷漆都会产生什么样的缺陷?

楼主(2009-08-03):
请问各位表面喷漆都会产生什么样的缺陷?

网友:
你的喷漆是电泳漆呢还是喷塑、油漆?

楼主:
普通的喷粉体漆和液体漆(在铁件上)

网友:
脱漆  气泡   流挂等等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的产品上有大的鱼鳞纹路,是不是缺陷?

网友:
噴漆沒烤漆來的優

网友:
如果不算缺陷也影响外观,看你们怎么判断

网友:
大校,你说的那种情况是表面桔皮现象,主要是:
1、塑粉或油漆流平性能不好。
2、喷漆时枪口与产品表面过近。
3、油漆过于快干。
可与供应商联系解决。

网友:
喷粉和喷漆的不良情况很多:杂质、流挂、露底、色差大、光泽不对、针孔、桔皮、鱼眼、凹坑、划伤、汽泡、掉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