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钻孔,拉孔,冲孔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03):
请问下各位dx,镗孔,钻孔,拉孔,冲孔什么区别,是怎么区分的呢。。

网友:
镗.钻,拉.冲,完全不一样可中,镗:镗刀(机床:镗、车、铣)或专用机床,粗糙度最好
钻,钻头(机床:钻、国、铣)或专用机床,主要用于粗加工
拉孔。拉刀,机床:拉床。粗糙度沿可,效率高
冲孔。冲头,机床:冲床。主要对于一般要求不高的孔,适用于板类材料

网友(2009-11-28):
希望高手们说的详细点。镗孔粗镗粗糙度不算好。

网友(2010-07-23):
我 也 过来学习下

网友(2011-07-19):
(转)镗孔是在已经有了一个孔的基础上,(如工件本来就有一个孔,或先用钻头打了一个孔)再用车刀(或镗刀)分别在车床上或镗床上分几次把孔加大并达到比原有的基孔精度高的过程叫镗孔。
扩孔在是先用钻头加工好了一个孔的基础上,再用一个成形刀,一般 也就是比原先的钻头大一点的钻头,或者也叫扩孔钻把孔加大的过程(因为有时为了特殊的要求,用于把孔扩大的刀具也可能是自制的,所以我在此用“成形刀”一词)。
镗孔与扩孔的主要区别在于镗孔时,每一次把孔加大,其尺寸不一定相同,而扩孔因为用的是成形刀,所以,每一次把孔加大,其尺寸是一样的。其次,扩孔的扩大范围比较小,而镗孔,就没有什么限制,想把孔加工到多大都行。铰孔,则一般是在扩孔在基础上再用铰刀加工至最后尺寸,并达到精度要求。铰孔的加工余量一般 很小,而要求加工后达到的精度很高,尺寸也比较稳定。

网友:
钻孔是利用钻头在实体上钻出的孔,
扩孔是在原有孔的基础上利用比孔大的钻头进行二次或多次钻削,使孔进一步扩大,多用于大孔或毛坯孔的多次钻削。
在钻孔或镗孔留有小余量的基础上利用绞刀进行精加工,就是绞孔,绞孔的特点是精度高,光洁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