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状的磁铁怎么加工?

楼主(2009-08-03):
我们的产品上要用到一些薄磁铁板,需要在上面加工出一些圆孔,或是将边缘切掉一部分,请教通过什么方法加工啊?谢了先

网友A:
抱歉,我也不知道。

网友:
磁铁的加工不是楼主这样想的,加工的顺序应该是先加工没有注磁前的坯料,加工好后再注磁,注磁之后再进行表面处理。这个不要自己做,也做不了,即使是强磁外购也很便宜。

网友:
说的正确,支持天思。

网友:
磁铁的加工不是楼主这样想的,加工的顺序应该是先加工没有注磁前的坯料,加工好后再注磁,注磁之后再进行表面处理。这个不要自己做,也做不了,即使是强磁外购也很便宜。
引用 网友B:

量不大定制很贵的。
加工磁铁可以用线切割。电火花。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2009-10-11):
量少可以自己做,用线切割

网友:
不知道具体流程,但是肯定要用模具

网友(2018-04-19):
只能用线切割、电火花这类机床加工。用绝磁材料做模具定位用的,要不然装卸活太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也不知道。

说得好

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