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是12.9级,应该配什么等级的螺母,那里能查到的?

楼主(2009-08-04):
螺栓是12.9级,应该配什么等级的螺母,那里能查到的?

网友:
10级,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根据螺栓及螺母的保证载荷确实。

网友:
按螺母比螺栓低一个等级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17):
  这个事比较常见的

网友:
按螺母比螺栓低一个等级设计

网友:
学习了,螺母只要比螺栓低一个等级

网友:
恩,这个等级我们到是很少选用,基本不是重载场合!我们设计得都是粗糙累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