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和流量之间如何换算

楼主(2009-08-04):
刚刚设计了一个燃油冷却系统,我在设备的进出口管道安装有压力传感器测出其压力。现在想换算成进出口的流量,如何换算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泵的功率除以压力就是流量啊.

网友:
装个流量计。

楼主:
就是不想装流量计啊 想直接换算的 就是不知道如何换算啊

网友:
没有功率吗?

网友:
W=FL=PSL=PX流量,对不?

网友:
缺参数吧,应该与出口直径有关系的。

楼主:
6楼 W=FL=PSL=PX中各代号指什么啊 请指点

网友:
六楼的意思是
W功,F力,L行程,S截面积,X流量.
但是流量应该是单位时间内的SL,
所以即我一开始说的,流量等于功率除以压强.

网友:
不好换算的,管道的阻力,系统温度等参数缺失!!还是装流量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