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如何安装及调节游隙?

楼主(2009-08-04):
在有轴向力的蜗杆两端一般要安装什么轴承?在蜗杆两端分别安装(面对面)一个圆锥滚子轴承方案可行吗?圆锥滚子轴承如何安装及调节游隙?

网友:
一般选用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和背靠背都可以,游隙大小要根据你选择的轴承大小和机构要求的传动精度选定游隙组别确定!至于调整方法可以用压紧回松的办法实现!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游隙调整很复杂,调整不好将严重影响寿命,可以找专业资料学习,或向同行业请教,如果实在没有行业经验就只有自几调整摸索,让设备分别在低速,中速,高速运行规定时间,然后测试个阶段轴承温升,监听振动噪音等情况,如果符合要求就说明游隙合格

网友:
游隙的大小是要靠隔圈来调节的

网友:
隔圈那是双列的轴承,楼主是否说的是单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