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轴承在安装前的清洗步骤是什么?轴承要求较高!

楼主(2009-08-04):
请教新买的轴承,在安装前的清洗步骤!轴承要求较高!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清洗呢?是为了换润滑脂吗?

楼主:
是的要换自己的润滑脂或润滑油。

网友:
用煤油清洗就行,洗干净了后涂自己的润滑脂或油就ok。

网友:
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用煤油洗,然后用干净的压缩空气吹干,最后加脂进去

网友:
120号汽油清洗,洗后用吹风机吹干。

网友:
一定要清洗干净 不要有残留优质  煤油洗净后  汽油冲洗 吹干  油脂一定要加入沟道内 才可以寿命更长。 我是做轴承  http://shop58919813.taobao.com/ 来看看吧

网友:
正规大厂的轴承是非常清洁的,现在新轴承一般是不需要清洗的,不要提前拆开包装,注意安装环境清洁,要将轴承座孔,轴等相关部件清洗干净即可,一般用户清洗轴承会洗的比原来的脏
5 @, L1 Z! R! ?0 f轴承在厂家要经过水洗,煤油洗,冲洗,超声洗,煤油等要经过过滤,比纯净水的过滤都要严格,高精度的甚至要达到零点几微米的过滤效果,一般用户是做不到的,即使用120汽油或纯酒精也是做不到大厂的清洗效果的

网友:
主要是要把轴承座洗干净,擦干,涂适量润滑指

网友:
现在的新轴承封装的都是很好的, 一般都不用清洗`,如果环境不好的话只怕会越洗越脏

网友:
应该是用汽油清洗吧?

网友:
需要清洗,轴承出厂都是喷的防锈油,用煤油清洗后涂润滑油或润滑脂

网友:
一般新轴承表面都有一层防锈油,需要用煤油或柴油清洗干净。

网友:
清洗时候不要老是旋转轴承检查有无杂质,真有的话,无油润滑状态,你的轴承就挂掉一小部分了

楼主:
恩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装配工就喜欢老是旋转轴承来清洗,容易磨损钢球和滚道,上下抖动清洗应该比较好!

网友(2009-09-17):
一般轴承防锈油与润滑脂兼容,不要清洗。条件达不到,越洗越脏

网友:
天哪,轴承怎么会要清洗呀?什么师傅教的?
轴承在工厂里已经清洗并涂了防锈剂,直接可以使用,不会脏才是,除非是小厂的产品了

网友:
需要清洗吗,洗不好反而会伤了轴承

网友:
用煤油或汽油(存在危险因素,一般不采用)清洗,然后晾干,加脂。
不要用手直接接触轴承

网友:
轴承怎么会要清洗呀?什么师傅教的?估计是个外行

轴承在工厂里已经清洗并涂了防锈剂,直接可以使用,不会脏才是。

小厂的产品也一样不需要清洗。

网友:
正确的安装使用,是要清洗的。

网友:
你用什么清洗呢?

用煤油或者汽油,这些东西如果通过防尘盖和内圈的缝隙进入轴承内部,和油脂发生反应,会损害轴承的润滑,这个后果就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