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冲击油缸---请教

楼主(2009-08-04):
我现在要设计冲击油缸,要求油缸作用时要有1.5g的加速度。因为本身因重力有1g的加速度,所以要求油缸作用本身有0.5g的向下加速度。
由于初次接触冲击式油缸,不知道这种油缸与普通油缸内部结构有什么区别?
请高手解答一下,冲击式油缸内部结构,谢谢,急与求教!

楼主:
(继续刚才那个问题)
还有就是其液压控制原理是怎样的,才能产生这个加速度?
希望能给一下这个液压原理简图。谢谢

网友:
使泵进去的油推活塞杆的力达到重力的一半不就行了?

楼主:
流量决定了活塞运动的速度。所以要使活塞运动速度有加速度,我想流量应当也有个随时间有个增加率吧!
而且我想其内部结构也应当也有点特殊吧!它的回油是有两个么?其中一个回油口通向油箱?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