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内压力为100—150Mp,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密封方式?

楼主(2009-08-04):
请问坛内高手,液压缸的缸内压力为100—150Mp的情况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密封方式,要求结构简单,密封安全可靠!

网友:
压紧密封垫密封外加两级密封圈密封,采用的都是静密封的位置。

楼主:
如果是做往复运动,又应该怎么样密封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给你一些资料看看,手册上都有

网友:
往复运动采用格莱圈和斯特封应该可以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
斯特封格来圈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A:
3# boyofbest
给你一些资料看看,手册上都有

请问这是哪里的资料

网友(2017-02-13):
100-150Mpa,还第一次听说。期待楼主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