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绝缘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04):
螺栓时M8的,螺栓上黑色的为绝缘垫片,目的让螺栓固定在工件上时,与外面的工件绝缘。
问题是:
目前螺钉通过挂架、外壳固定在内挂架上,螺栓在打的过程中容易被挂架及外壳孔割破。导致绝缘垫失效不绝缘了。
望大家能给予好的意见:
1、绝缘垫使用什么材质,它的强度更改,不容易割破;
2、绝缘垫的结构能否改动,增加强度;
3、目前有没有绝缘材料可以镀在螺栓上,哪怕螺栓绝缘垫破损,螺栓也是绝缘的。

网友:
可以改固定连接结构来实现,比方说带电座与固定座之间用电木板连接,电木板用螺栓固定在其它位置,这样只增加了一个绝缘电木板,螺栓用普通螺栓,也不必采用什么绝缘垫圈了。

楼主:
首先谢谢天思对帖子的关注。
我的螺栓实际是按照图4固定在黑色的支架上,而支架是焊上去的,所以那部分无法使用电木。
我螺栓的绝缘垫的实际目的是将白色的挂架、外壳与黑色的支架隔开。
目前螺栓实际破损太多了,不良率1%,我实际产量4000,造成了很多的无效返修。
参照图4,为螺栓返修卸下的。

网友:
绝缘垫用尼龙试试,或者干脆用个螺栓外面用个尼龙套。尼龙的强度高。

网友:
也可以将橡胶圈采用电木或者尼龙、塑料王之类的材料替代,用这些替代就要多出加工件,制造成本也会增加,但相对于橡胶圈强度高很多。

楼主:
谢谢2位的指点。
我想最近的重点该找厂家谈。
1、将绝缘垫改尼龙和电木材料。
2、将绝缘垫的厚度增加2mm,铁垫圈与丝杆上的90°角,增加R角。
目前这个难题直接制约了工程不良率的提升。
其实垫子破的根本原因在于操作。
节拍太快了要求5S完成固定1个螺栓,一天固定4000----5000个螺栓,力矩无法控制导致绝缘垫被割破。
曾试验阿特拉斯、CP等厂家的定扭枪,节拍、频次均无法满足生产要求。
只能是现在使用500块的枪,现场多被几把了。

网友:
有复合涂层的螺栓,防锈、绝缘,据说是30年不会坏,现在军工上有使用,我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