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图层颜色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会用到多个图层,每次图层的颜色都是随便设的,这样行吗?

有没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啊?

网友:
我国于1993—09—23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用计算机信息交换制图规则》 (GB/T 14665—93),于1998年发布了《机械工程CAD制图规则》(GB/T 14665—1998)来代替GB/T 14665—93。这两项标准在图幅代号、图线、字体、尺寸线的终端形式、图形符号的表示、图样中各种线型在计算机中的分层做了具体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规范了用计算机绘制机械图样的内容。其它相关标准包括图纸幅面和格式,应遵循国家标准《技术制图》(GB/T 14689—93)规定,图线型式应遵循国家标准《机械制图》(GB 457.4—84)规定,标题栏格式由国家标准(GB 10609.1—89)规定,尺寸公差与配 合注法由国家标准《机械制图》(GB 458.5—84) 规定,装配图中零、部件序号及其编排方法由国家标 准《机械制图》(GB 458.2—84)规定,尺寸注法由国家标准《机械制图》 (GB 4458.4—84)规定。这些相关标准也应在计算机绘制的图形中加以规范。
2000年10月发布的GB/T 18229—2000《CAD工程制图规则》,是继GB/T 14665—1998《机械工程CAD制图规则》之后,又一项规范CAD工程制图的国家标准。

网友:
宽度、样式等有标准,颜色方面倒是没有规定

网友:
2楼的文章学习了,从91年开始用cad,一直乱用。

楼主:
谢谢大家,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比如中心线是什么颜色,还有轮廓线、细实线、剖面线、标注线、、、、、、、

网友(2009-11-03):
颜色倒是没有注意过,俺们都是随意的。

网友:
我们老师讲过的,一般也是按下边的来,都是用的索引颜色
中心线层,红色
轮廓实线层,白色
细实线层、标注线层,青色
虚线层,品红
剖面线层,黄色
文字层,绿色

标注层,青色
虚线,品红
剖面线,黄色
文字层,绿色

网友:
没有硬性规定,按习惯使用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