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数齿齿轮外径有什么办法好测量?

楼主(2009-08-04):
我需要测量奇数齿齿轮大外径,在现场测量,外径为100mm以内,不想用投影仪和影像仪测量,主要想在现场方便的测量方法有没有好主意可以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使用量柱或量针间接测量间接测量

网友:
可以配合心轴进行测量,还能检验它的同轴度

网友:
可以先测量齿轮的孔经
再测量孔到齿轮顶面的距离

楼主:
间接测量的话,首先比较麻烦,其次引入新的误差。这些是在车间生产线上测量,能否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2009-11-15):
怎么没有人理!有好办法的话大家可以共同分享一下!

网友:
可能奇数齿轮是挺难测得

网友:
用你的三爪内径原理做外径不就得了,精度就看细节啦

网友:
精度要是不高做个带锥度芯棒,上边弄个臂,做个标准块,再装个百分表,打跳动,一并也测外径了。应该和三楼的差不多,就是会有点误差,适合大批量在线测量。

网友A:
可以直接测量呀,
计算的理论齿外径乘以COS(90/齿数)就是实际可测量的奇数齿值

网友:
v形定位,表上拧上平测头,转动工件即可测量,注意v形角度

网友:
测公法线长度,计算

网友:
直接测量值除以COS(90/齿数)

网友:
定做M值专用检具
一般大的批量生产的厂家都是用专用检具的

网友(2014-08-20):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测量呀,
计算的理论齿外径乘以COS(90/齿数)就是实际可测量的奇数齿值

可以购买三沟千分尺测量

网友:
用三沟千分尺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0-03-02):
卡尺测量,再计算也是一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