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画散热窗求助!

楼主(2009-08-04):
SOLIDWORK中怎么改变散热窗的方向!  不如:  SOLIDWORKS 拿出的模型总是横的。 我怎么把它改成竖的?

网友:
拖放时按Tab键可切换方向,如果还不是你要的话,旋转草图
建议遇到问题首先看帮助,那里面基本上都有答案

网友:
打开库零件,将库里面的草图改参数,变成横的

网友:
编辑草图,用工具菜单中的草图工具子菜单中的移动/修改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