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冲击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4):
换向阀冲击的问题:

换向阀换向时,一般来说应该有冲击的吧?这样是否会造成系统有流量和压力不稳定?

对阀芯也不好的吧?

如何较少冲击呢?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是有冲击,但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减小冲击,如加装蓄能器,减压阀,使用带有减速槽阀芯的换向阀均可解决换向冲击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如对换向频率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使用带软切换功能的电磁换向阀。

网友:
延长换向时间

网友:
带截流的消音器

网友:
关于这个冲击,好像一般换向阀都有吧!主要是因为油口的突然开闭造成的。
有那种带过度机能的阀,可以实现油口的过渡,冲击会小一些。
还有就是跟你阀的中位机能有关系,一般来说,中位机能为P型和Y型的冲击是会小些吧!
纯属理论, 还请大家一起补充校正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好,换向阀的过度机能其实很关键,对阀的影响还挺大的

网友:
2楼的某些方法解决不了换向阀切换过程中的冲击问题,任何换向阀均有冲击,主要通过阀芯上的流槽来解决,其冲击的主要因素是机能和时间,只有通过这两个因素去解决,但是只能减小,不可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