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泵?

楼主(2009-08-04):
我单位数控镗床液压站上高压油泵坏了,型号是 TB-E4dl   我在网上找不到。现请教大家来看看,谁有资料给我发一下,或是哪里有卖的。先谢谢了。

网友:
你是不是写错了,google上都差不多,估计够呛了

网友:
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DENISON丹尼逊系列产品

网友:
DENISON确实有TB系列的叶片泵,但TB-E4dl  却不是DENISON的型号标法。

网友: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求助于机床的生产厂家。

楼主:
我是从图纸上炒的,由于买不到这泵,所以更换为YB-E10的。但排量变大导致电机老烧,所以想改回原来的泵。原泵找不到了,生产厂家和图都没有了。苦恼!

楼主:
机床生产厂家联系了,说是在查图纸,都两天了也没得到回电,刚才又联系了一次,还是说等消息。

网友:
TB系列且属于叶片泵的话,可以肯定的是丹尼逊品牌,在叶片泵设计与使用上,性能稳定!

楼主:
苦恼了许久    无果